想做个或买个磁吸条灯,18650供电,可连续调光,请大家推荐

楼主(2024-06-15):
做的工艺可能差,计划多只单个一瓦并联,直接由场管结电阻调光,但型材及匀光罩不好配

网友:
1.电路部分:
照明型LED为恒流控制,调光最好使用PWM型的恒流控制器。
LED要串联,并联问题很多。
2.均光:
均光板有的是卖的,均光效果除了与均光材料本身及表面粗糙度有关外,还有LED灯珠的密度、LED发光强度、均光板与LED的距离有关。

网友:
“多只单个一瓦并联,直接由场管结电阻调光”,这个不看好,1.场管发热严重,2.调节范围窄(可能不是微亮就是常亮),3.寿命短,一个灯珠坏,其它灯珠会接二连三坏。还是采用正规的恒流调光芯片方案吧,或者买一个成品便宜省心。

楼主:
收到,谢谢老师们的点评

网友A:
我买过毕业季学生闲置的松下的酷毙灯不错,带亮度调节和磁吸还有挂钩,可以接5V充电头或者充电宝都行。光色比较自然,用起来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毕业季学生闲置的松下的酷毙灯不错,带亮度调节和磁吸还有挂钩,可以接5V充电头或者充电宝都行。光色 ...

收到,松下的,我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