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可以不按照数值更换吗?

楼主(2024-06-15):
举例原来是4.7K的改成10K可以吗?会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没有直流通过的只有交流信号通过的可以直接代换,如典型的红灯2701收音机;有直流通过的又有交流信号通过的就不可以直接代换,如典型红灯753收音机,要代换则要分别加一个阻容元件。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可直接代换,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调整电路,有的不可代换。

网友:
先换了再说,如果前线对负载要求严,还可以再并只10K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流通过的只有交流信号通过的可以直接代换,如典型的红灯2701收音机;有直流通过的又有交流信号通过的 ...

对的,大部分的音量电位器走的都是交流音频信号。4.7的用10K也没啥,就是刚刚开机音量小,转了半圈还是小,半圈以后变大很快。不那么线性了,可以在两个固定脚并联一颗10K电阻,效果好一些。
很少一种早期的滑动甲类功放收音机(3管4管的)的音量是靠电位器来调整偏流方式调节音量的,就要按原来阻值配。我印象中只碰到过淮海毛选青松浮雕机子是这样的,其它比如熊猫302、303记不清了。
补充:查了一下,熊猫是隔直的,可以用其他阻值。淮海、钟山等不行。见图

网友:
多数音量电位器都参与中放管子的下偏置,重新调下管子电流就行。

网友C:
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对于集成电路来说它就是单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不论是交流音量控制还是直流音量控制,换大点或者小点,一般影响不大,但是晶体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大多又是检波器或者鉴频器的负载电阻,AM收音机的电位器还是中放管基极偏置的一部分,更换不同阻值的电位器之后,检波负载RC时间常数、一中放工作点、检波二极管(或三极管)工作点都发生了改变。用10k电位器代替5k电位器,可以在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10k电阻,这样,不论哪种收音机,替换后都基本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对于集成电路来说它就是单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不论是交流音量控制还是直流音量控制, ...

谢谢,查了一些收音机资料,真的会影响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一些收音机资料,真的会影响AGC。

电位器若是检波的负载,改小阻值会增加中放的负荷。改大阻值能减轻对中周调谐阻抗和Q值的影响,从而提高选择性和中放增益。
检波负载的大小,影响AGC的输出幅度,两者成正比关系。
检波负载的大小,又与后级的输入阻抗有关。
音量电位器的数值,需统筹计算,选择侧重均衡,4.7~100K均能随意应用。
我劝众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材。

网友:
同样并联一只10K固定电阻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大部分的音量电位器走的都是交流音频信号。4.7的用10K也没啥,就是刚刚开机音量小,转了半圈还是 ...

你说的“4.7的用10K也没啥,就是刚刚开机音量小,转了半圈还是小,半圈以后变大很快。不那么线性了,”,的确是这样。

网友:
聆听大师的讲解

网友D(2024-07-30):
引用 楼主:
你说的“4.7的用10K也没啥,就是刚刚开机音量小,转了半圈还是小,半圈以后变大很快。不那么线性了,”, ...

电位器阻值特性有Z(指数)、X(线性)、D(对数)三种,外壳上有型号标明。
你的现象是阻值特性不符的原因,不是阻值的原因。

网友:
除了电子管别的临时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阻值特性有Z(指数)、X(线性)、D(对数)三种,外壳上有型号标明。
你的现象是阻值特性不符的 ...

这个还真与阻值有关。收音机的音频放大电路有个输入阻抗,这个输入阻抗对于音频信号来说可以看做一只电阻,这个电阻接在电位器滑片(输出)与接地脚之间。假设检波输出音频幅度不随电位器滑动而改变(也就是把检波器看做理想的电压源),那么,对于线性(现在标注为B型)电位器来说,当音频放大器输入阻抗并入之后,电位器滑到中间位置,分压比并不是50%而是小于50%,电位器阻值越大、音频放大输入阻抗越小,中点位置分压比也越小。当音频放大输入阻抗与电位器阻值呈某特定比值,线性(B型)电位器的音量控制曲线会非常接近指数(A型)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