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路由器问题

楼主(2024-06-15):
移动光猫带无线路由器的……,无论用移动定制的无线路由器和自己购买的无线路由器还是会出现掉线、手机WiFi两个路由器信号交替转挨,最后手机WIFi   只显示WiFi字不显示各路由器名称了。无法上网。

无线光猫与后面加上的无线路由器一起用,起先用一二天好好的可后来又干仗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买个好点的路由器,用8芯网线跟光猫连接,把光猫的路由功能关闭。

网友:
这似乎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B:
信道互相干扰。放一起的两个路由信道设置要互相避开

网友:
依照我哥们的经验,他专业做桌面的。

这个事,就是无线路由器没舍得花钱。信道干扰那些等等的问题是存在的,但都不是主要核心问题。

光猫的无线和路由都关掉,用你买的无线路由器的路由和无线功能。如果你无线有级联之类的,需要提前问好卖家,这个要求更高些。

依照我哥们的脾性,推荐xiao   ~~~~~~~~~ mi 。他不信各种l i n k的。

我转述他的意见。我本人这方面不如他专业。

你要问工业或商业用大的路由器,我懂一点。

网友C:
你这个关于WiFi的问题,几次发帖都对无线频段,信道,信号强度等关键数值没有描述,所以也就无从谈起。就我个人经验,不管是运营商给的无线光猫还是一些品牌的低端无线路由器,一般都能满足大部分家庭应用场景,除非他坏了,否则频繁掉线之类的故障是不会出现的。要想无线信号稳定,设置非常重要,需要进入路由器或者光猫里面进行设置,这又涉及到超级用户密码之类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所我建议楼主,要么买个贵点的好点的无线路由器,就是默认值都很稳定的机型,要么就百度搜索学习,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点的路由器,用8芯网线跟光猫连接,把光猫的路由功能关闭。

已经买了好的路由器。这个问题连移动定制机都一个样,昨天修网络的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用几天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道互相干扰。放一起的两个路由信道设置要互相避开

昨天修网络的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用几天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关于WiFi的问题,几次发帖都对无线频段,信道,信号强度等关键数值没有描述,所以也就无从谈起。就我 ...

首先肯定的是这事绝对是运营商作的鬼,原因:师傅来了第一眼就说这个带无线的光猫禁止使用了,要求加路由器才能用。后几天我老婆把客服骂了一顿,这些天又正常了,没好多久运营商又犯了。

         昨天修网络的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用几天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关于WiFi的问题,几次发帖都对无线频段,信道,信号强度等关键数值没有描述,所以也就无从谈起。就我 ...

4楼朋友说的我更认可。

你说的因我不是这个专业人士,你一直强调这个那个的我根本看不懂,如能看的懂你所说我就不会来这里问问题了。

运营商作鬼你就是学再多也干不过它们。

网友D:
我的移动光猫自从换成了移动定制的自带路由光猫以后,经常掉线,一点不稳定。最糟糕的是光猫的无线WiFi的双频5g,老是罢工,只有2.4g的还相对稳定。原来的老光猫虽然没用路由功能,但可以接高性能的路由,比现在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移动光猫自从换成了移动定制的自带路由光猫以后,经常掉线,一点不稳定。最糟糕的是光猫的无线WiFi的双 ...

光猫无线一体机,开始用的好好的,

问题出来后一下解决不了,我老婆把客服骂了一顿又能好一些日子

网友E:
光猫自带的无线比较鸡肋,路由模式也会造成网络性能不稳定,如果你有性能好的路由器,建议将光猫改为桥接模式,然后通过路由拨号和无线覆盖,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还出问题,基本就是运营商的问题了。如果仅仅是关闭了光猫的无线功能,还在使用光猫的路由模式,也可能还会不稳定,个人经验,不一定对哈,反正我信不过本地运营商带的光猫,因为我测试过,500M的宽带,使用光猫的路由模式只能到300M左右,但是改成桥接模式,使用七八年前的路由器,500M基本能跑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光猫自带的无线比较鸡肋,路由模式也会造成网络性能不稳定,如果你有性能好的路由器,建议将光猫改为桥接模 ...

冒味问下,如果路由拨号,那么路由坏了又怎么处理?自己能解决?还是叫装维?

网友:
终端机上不了外网时,毎个节点上插电脑拼外网,找到能够拼通的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冒味问下,如果路由拨号,那么路由坏了又怎么处理?自己能解决?还是叫装维?

路由器是自己的,肯定要自己更换了,如果装维服务好,可能会帮你解决,如果服务态度不好,可能不管你,但是你要是打电话报修,大部分装维会上门,一般都会帮你更换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自己不会更换设置路由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使用我的方案为好。

网友:
你定制WiFi和自购WiFi一起使用,过两天掉线,有可能是管理地址冲突了。建议就把光猫当个光电转换器,买个哪怕TP-Link的无线路由器就用的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路由器是自己的,肯定要自己更换了,如果装维服务好,可能会帮你解决,如果服务态度不好,可能不管你,但 ...

路由设置到是小问题!我指的是路由拨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由设置到是小问题!我指的是路由拨号问题?

路由拨号设置其实比路由器的其它设置要简单很多,选PPPoE协议,填写账号和密码保存就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光猫的wifi功能是否开启?若开启了就关掉。

网友G:
我以前就是移动光猫加路由,用网线接自己的无线路由,再用网线接台式机。后来觉得费电,就拆了自己的路由,直接网线接台式机。用自己路由的时候,两个Wi-Fi地址都可以用。好像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手动关机清一下缓存,之后又稳定一阵。似乎不管怎么样,随机想起来关几分钟光猫电源,就算没用也算心理安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猫无线一体机,开始用的好好的,

个人猜测,为什么给我免费换成光猫无线一体机?从设置上看上网已经不是pppoe了,大概运营商用这种方式可以控制你登记的设备数量,也就是上网的电脑不能随意使用高速的5g,只能用2.4g,我家只有一台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光猫双频的5g,其它的就看运气了,一般情况很难连上,只能使用2.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猜测,为什么给我免费换成光猫无线一体机?从设置上看上网已经不是pppoe了,大概运营商用这种方式可 ...

用上我自己买的无线路由器,移动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用了这么多天再也不出鬼了

5G,有的摄像头不能用已经关了。5G缺点很多,在室内转一下或过一堵墙信号就不稳定了,距离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就是移动光猫加路由,用网线接自己的无线路由,再用网线接台式机。后来觉得费电,就拆了自己的路由, ...

用上我自己买的无线路由器,移动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师傅具体做了什么不太清楚,用了这么多天再也不出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上我自己买的无线路由器,移动师傅来了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用了这么多天再也不出鬼了

5G,有 ...

我的移动光猫,好像只关闭无线功能也不行,接入自己的路由只是二级路由,一级路由已经被固件固定死了,而二级路由或ap方式又绕了一个圈子,和之前的纯光猫,用起来不能比。

网友H:
运营商自带光猫路由器和自己购买的路由器都掉线,就说明不是设备问题,而是运营商问题,直接反馈给运营商解决就行了

网友H:
现在的设备,稳定性基本没问题,两个设备同时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运营线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营商自带光猫路由器和自己购买的路由器都掉线,就说明不是设备问题,而是运营商问题,直接反馈给运营商解 ...

和修网络师傅说:把光猫的无线关闭就用外接的无线路由器,这样操作后再也没有出问题了,原先两个无线WIFI都开的就出问题。

现在手机上就一个WIF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设备,稳定性基本没问题,两个设备同时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运营线路的问题

和修网络师傅说:把光猫的无线关闭就用外接的无线路由器,这样操作后再也没有出问题了,原先两个无线WIFI都开的就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修网络师傅说:把光猫的无线关闭就用外接的无线路由器,这样操作后再也没有出问题了,原先两个无线WIFI ...

难道这还同频干扰?不至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道这还同频干扰?不至于呀

还有一个可能是光猫功率与后带的路由器功率信号强度都差不多。(其中换过质量差的路由器没用过24小时就罢工了)。

       两件东西放一块加上手机都是自动识别切换信号的,一直在不停的识别转换识别……然后就都不正常了?这种干扰如此反复直到手机干脆不干了,不显WIFI名称了。

       把运营商有意造成光猫的WlFl无线信号不稳定的假象关闭了,这下清净了。还发现一个问题:半夜里出的问题次数最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可能是光猫功率与后带的路由器功率信号强度都差不多。(其中换过质量差的路由器没用过24小时就 ...

WIFI设置中有个信道选择,一般是自动选择,也可以手动调整,可以错开不造成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FI设置中有个信道选择,一般是自动选择,也可以手动调整,可以错开不造成干扰的

我对这方面不怎么行

网友:
路由器要买4核的,最不济也要买个双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