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6.15用了多年的音频线剪开才知道:没有屏蔽线!

楼主(2024-06-15):
我们大家都用过这样的音频线!
那个年代家里的VCD机连接电视连线有三根线,一个黄色插头视频线,和一白一红的音频线。

一直不清楚音频线里面的结构。

今天拆开一根当年用过的一对红白插头的音频线,里面都没有外层的屏蔽线,就是两个带绝缘皮的铜线!

当年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过干扰交流声杂音,也许也没有过多的注意!

估计这一对音频线有20多年了!

现在看,音频线的镀金插头依然金光闪闪!

现在还有一些商家出厂没有屏蔽网的音频线,美其名曰:新科技产品!我发过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是没有屏蔽网的屏蔽线,也就是芯线外面散布着多股铜线,只差编织成网状就是正宗的屏蔽线了。

音频线加个编织网不难,只是商家偷工减料罢了!

网友A:
我用过的是没有屏蔽网的屏蔽线,也就是芯线外面散布着多股铜线,只差编织成网状就是正宗的屏蔽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陆续买过无数条楼主这种莲花线

质量真的不好

同感!我也是,音频线上当的次数太多了!图便宜,没有好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线加个编织网不难,只是商家偷工减料罢了!

这种线毕竟比较细,可能厂家觉得,有多股铜线包裹,芯线外露的机会比较小,基本上也和有屏蔽网的差不多了,毕竟编织屏蔽网需要多一道工序,所用的铜线也需要更长吧。

网友C:
还真以为有新科技在里面,原来是早就实行的惯例

网友:
那个VCD的配线,开始还是比较好的,后来越来越差,但如果有单独一根(不是三根并排)的双黄头视频线,那线质量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以为有新科技在里面,原来是早就实行的惯例

因为VCD和CD的信号比较强,大家不容易察觉到干扰,要是动圈唱头的引出线必须是质量好的,否则不是听音乐只有听噪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我也是,音频线上当的次数太多了!图便宜,没有好货啊!

星版,你那线一看就不行,仔细看那个RCA插头的外圈,那皮子薄得手一捏就变形,这儿都不舍得好点的,内部也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版,你那线一看就不行,仔细看那个RCA插头的外圈,那皮子薄得手一捏就变形,这儿都不舍得好点的,内部 ...

RCA插头的外圈,那皮子薄得手一捏就变形,现在买的便宜的音频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单独买RCA插头,如果音频线好,保留!换掉RCA插头就行了!

不好,都不要,重新组装音频线。

现在正在检查音频线,不满意的一律换掉!

网友E:
以前用的都是这种机器标配的音频线,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杂音干扰,所以说咱们没有发烧,咱也不会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RCA插头的外圈,那皮子薄得手一捏就变形,现在买的便宜的音频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单独买RCA ...

剪了检查破坏性太大了,还有个检查方法,把线插入放大器(功率较小就行,大了容易烧管子)和前级间,开后级后不播放音量调适中,仔细听噪声,然后用手捏住信号线中间,如果噪声明显大增,肯定不行

网友:
现在用电器多了,各种干扰来了。

网友:
话筒线一般比较贵,质量也较好,因为它信号弱,必须好线,烂线没人要,最好买细型的,太粗的进RCA和6.35插头有时困难

网友F:
一直不太清楚这种音频线的阻抗特性。按说这个结构设计应该和阻抗特性有关系 。也没见过相关资料介绍。

网友:
国产线基本都是这样,我有当年先锋 爱华等 LD机原机附带的线,都是带屏蔽的,而且柔然超级耐用,国产机器带的很容易时间长了不通,尤其接口部分线抽心断线。车载建伍的线也特别好,国产遇到过好的,创维带的,线的外径很粗如图一般的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太清楚这种音频线的阻抗特性。按说这个结构设计应该和阻抗特性有关系 。也没见过相关资料介绍。

只知道当年的电视接收天线有阻抗特性,300Ω,75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都是这种机器标配的音频线,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杂音干扰,所以说咱们没有发烧,咱也不会发烧。:v ...

赞同! 那个年代有个响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知道当年的电视接收天线有阻抗特性,300Ω,75Ω。

再想想,可能对音频来说,这些特性不是很重要把。

现代的音响,RCA口的阻抗大概在10k左右,这么短短的一根线,实在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屏蔽,双绞、的可能更好。没有的也不一定有问题。

再靠前的前级,譬如MC唱头的信号线就不同了,那个不屏蔽的话,肯定干扰。

也就是说看这根线用在那个位置上,放大倍数小的靠后的位置,没问题。放大倍数大的靠前的位置,就需要考量了。

个人简介,请指正。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想想,可能对音频来说,这些特性不是很重要把。

现代的音响,RCA口的阻抗大概在10k左右,这么短短的 ...

非常赞同!

MC唱头 录音机磁头 的信号线里的屏蔽网线非常 重要!

就是有,接法不对也 极容易串入干扰杂音!

网友:
这个线配上VCD 和CD很难试验出来的,这个和VCD的输出和功放有关,当年用的功放那有什么甲类的,都是中音,我们当年就是想买专业的线的,买不起就只用了这个莲花头,然后自己别外买线焊上去,基本上也是发烧线。

网友:
这个质量差的很。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