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磷酸铁锂大单体串联,其中一节比其它电压高0.06V需要均衡吗?如何均衡?

楼主(2024-06-15):
原先太阳能板用12V汽车启动电瓶储能,发现这玩意很费电池,基本上一年就不行了。
前一阵花400买了4个磷酸铁锂大单体串联,发现用太阳能板怎么充都好像充不满一样,到13.7V左右就不上升了,但看太阳能输入功率7、80瓦,没有到保护状态,磷酸铁锂理论上应该到14点几V才保护。稍微一用电就落到12.8V左右,不过后面就挺耐用。
量电池电压,其中最后一节总负极的3.24,其余三节3.18,压差60mv,
又买了块达锂保护板,说是带均衡,装上去几天了貌似也没效果。

补充内容 (2024-6-15 15:59):
问了客服,达锂那块保护板,是被动均衡,我这个没到启动电压是不会均衡的。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充电器,于是又买了块主动均衡模块,到时候回来接上试试吧。。。离网光伏这玩意永远也别想收回成本,投入大几百,就为....

补充内容 (2024-6-15 16:41):
看了下主动均衡板,压差需要在0.15V才会启动,而我这电池压差仅为0.04V,所以放弃了,就这么用吧,现在把负载断开,晒几个大太阳后看一下,用先装上的达锂保护板的被动均衡看是否有用,没用也就算了。

补充内容 (2024-6-21 22:32):
其实13.7V只是控制器端对电池的输出电压,电池端电压测量出来是13.2V,我连续5天不接负载只充电,电瓶电压还是有缓慢上升的,每天增长0.01V。想要充满估计真的是猴年马月了。

网友(2024-10-01):
电池串联之前并联在一起充满了再串联组装那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A(2024-06-15):
电池一致性不行。每只电池单独充满电然后才能接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致性不行。每只电池单独充满电然后才能接均衡板。

谢谢,那我每节电池单独充吧,不过一节电池有180AH,不知道那种18650电池充电器充满得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每节电池单独充吧,不过一节电池有180AH,不知道那种18650电池充电器充满得多长时间。。。

180AH锂电,用18650的充电器,别浪费时间充不上去。最低也得0.5C的倍率冲

网友B:
不要用18650的充电器充,那个是3.7V的三元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18650的充电器充,那个是3.7V的三元充电器吧?

感谢提醒,确实是的,我没考虑到。。。没有专门的充电器,能否用个水泥电阻对它单独放电到跟其他三节电压一致再接保护板?

网友C:
考虑下HY2212,CM10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HY2212,CM1041

不太懂。。。我刚刚买了块主动均衡板,到时候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智能板,或者专业均衡板

感谢,买了块1.5A的4串铁锂三元通用的主动均衡板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确实是的,我没考虑到。。。没有专门的充电器,能否用个水泥电阻对它单独放电到跟其他三节电压 ...

铁锂放电很难放到一致,最好是充到一致,也就是都充到3.65V,可以先整组充到某一串保护,再把其它补到3.65V.

网友E:
你这个有不是A品电芯,有差别免不了的,太阳能是动态充电很难充满的,这样用没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每节电池单独充吧,不过一节电池有180AH,不知道那种18650电池充电器充满得多长时间。。。

猴年马月就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有不是A品电芯,有差别免不了的,太阳能是动态充电很难充满的,这样用没事

谢谢,不折腾了,就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猴年马月就能充满!

是的不纠结了,0.04V压差就这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