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池组中,容量大的电池反而先放完电,这是何道理?

楼主(2024-06-15):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想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原因何在。

有两节同一品牌型号,标称容量2400mAh的低自放镍氢充电池,买回来很多年了,放在一个红外线转发器里,三年后才想起取出来,电压几乎已经接近零了。这两节电池分开单独充满电后,我测试过几次容量。充电是用傻充,各自100mA电流充48小时。放置一天后用自动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各自独立放电,测得容量分别是2100mAh和2450mAh,我在电池上面粘了容量标签。后面重复几次测试结果均与此数值极为接近,大约±10mAh。

去年开始把这两节电池(串联)放在LED放大镜里使用,平时阅读用得比较多,经常要给电池充电。每次充电前我会测试一下电池电压,容量是2100mAh的电池还有1.0~1.1V。容量是2450mAh的电池则只剩0.6~0.7V。也就是说,容量大的那节电池,反而用先用完电了。在串联电路中,通过两节电流的电流应该是相等的,容量除以电流,应该是容量小的电池先用完电。可是这里为何却反过来了?

网友:
有没可能,容量大的一节,自放电也更大

网友:
是不是跟自身内阻有关系啊

网友:
你测量放电后的电压是空载情况下测量的吧,你还带着载就测量看看呢。

内阻大的电池,放电结束瞬间,电池的空载电压就大量升起来了。内阻小的,空载后升起来的数值会小很多。

网友A:
还得看一下内阻情况,说不定容量大的反而内阻大呢

网友:
有些不是容量大,是自放电,充电的时候同时也在放电,就当成容量大了

网友:
都充满,放一段时间再测看看谁的电压跌的更低就清楚谁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一下内阻情况,说不定容量大的反而内阻大呢

串联放电安时数与内阻无关,瓦时数才跟内阻有关。

网友(2024-09-15):
有结论了吗?想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