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芯选择---阻抗匹配器用

楼主(2024-06-15):
在黑白电视机盛行的年代300Ω---75Ω阻抗匹配器常见,我有几个这样的磁芯,四孔的是有线电视系统分配器上的,四个孔也太小了。另外两个单孔和双孔磁芯都是电子整流器上拆的。想用这磁芯绕制300Ω---75Ω阻抗匹配,不知道行不行?应该如何绕?请老师们给讲一下,在此先谢谢。

网友:
当时修东欧的电视机,匹配器是印制板的,没有磁芯

网友:
用两种颜色的单股导线绕好标记,最好是找镀银线。磁芯以找到老黑白电视机厂家原装的为最好,后期001天线时代的就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