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碳精受话器放大电路

楼主(2024-06-15):
这种东西现在为什么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认同和鼓励。对您的最后一句非常赞成。

过去的技术和产物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还可以引起我们关注 ...

赞成先生的观点,并极力支持。曾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中国人工喉的发明者。记得有一个外科医生,常给在喉部生癌的病人开刀,病人切除了喉头,没有了发声的部件,病人以后就不能再说话了。那个外科医研究了各类物件发声的原理,最后发明出了中国的人工喉。有些事物,看似已经过时和淘汰了,其实其原理,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有句话说得好:“学到用时还嫌少!”

网友B:
古老的碳晶话筒频响平平,噪音大,工作时放置位置还有要求,尤其是平放或讲话者音量小的时候信号的信噪比大幅度下降,只能成古董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要求干燥环境,普通环境不行
家里有几个

网友:
这应该是碳晶送话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古老的碳晶话筒频响平平,噪音大,工作时放置位置还有要求,尤其是平放或讲话者音量小的时候信号的信噪比大 ...

做个噪声发生器还是非常不错的,小时候用它直接串接耳机,声音可观,噪声也大!!

网友:
我试过电池直接把炭精话筒与耳机串联的,的确声音很大,难怪矿机早期有人专门设计炭精放大器,仅通过电池+耳机改造的炭精盒+喇叭就能放大矿机声音。

网友:
玩过这东西,它不用放大就能声音很大驱动高祖耳机,所以早期电话机不需要晶体管音频放大只需接人电池就能直接通话。

网友:
石墨晶体话筒的工作原理,振膜在声压作用下振动,挤压石墨颗粒,使石墨颗粒之间的接触松紧程度随声压发生同步改变,从而改变石墨颗粒的电阻。石墨颗粒电阻值的变量不与声压成正比,流过话筒的电流变量也不与声压成正比,碳晶话筒自身就有显著的非线性失真,音质跟现在主流的动圈、驻极体话筒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而且,石墨晶体话筒本身有比较强的噪声。
碳晶放大器,就是把音频阻抗与话筒阻值相当的舌簧喇叭或者号筒喇叭串联起来,一同接入电压相对稳定的直流电源,话筒随声波振动改变电阻值,变化的电流直接推动喇叭发声。碳晶放大器接的直流电源电压越高,功率增益也越大,但当电压高到一定程度,话筒里的石墨颗粒就容易被烧毁。在半导体三极管、真空电子管被发明出来之前,碳晶放大器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扩音方案,但电子管被发明之后,由于碳晶放大器自身的缺点,这种放大器很快就被电子管电路取代了。

网友:
最早的电话就是两个碳粒合、两个听筒、电池都串联起来就可以通话了。

楼主:
还有就是碳精受话器的频率响应是多少

网友:
长知识了,谢!

网友:
说是挤压碳晶盒,其实就是振膜加个碳晶盒和前后引线,是振膜抖动碳晶盒

网友:
说起谭晶话筒来想起小时候的往事,同学她妈在邮局当话务员,有机会搞了一只碳晶话筒玩,用一节电池串联电话耳机就可以通话了,由于经常拧开后面那个螺丝倒出碳晶来显摆,最后碳晶减少只能竖着用,声音也沙哑了,于是用干电池磨成的碳粉换上结果没有效果,再后来就是铁末子铜末子都是以失败收场。
在后来能搞到多个碳晶送话器了,测量发现这东西也有高低阻值的差异,老式的是低阻的,就是磁石电话机里面的那种。后来的自动电话里面的阻值高,这种送话器与SHH耳机的电话机手柄是后期的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噪声发生器还是非常不错的,小时候用它直接串接耳机,声音可观,噪声也大!!

做噪音发生器屈才了,找个中波信号发生器串联在天线上可以做简单的调幅发射极,用在中学物理课演示上很不错的。

网友:
古董级的东东
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