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6-15):
网上查到是TL4581,但TL4581最低电压为+-3V。显然也是错的。到底是什么型号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EL4581CS  +1

那个商标图案是很有名的 Elantec 半导体,本世纪初 Elantec 被 Intersil 给收购了,前些年 Intersil 又被 Renesas 给收购了

网友:
附件是  Elantec、Intersil、Renesas 三个版本的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明白了。我还以为是和4558一样的运算变压器呢。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1脚 输出是负电压?也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