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843类芯片做电源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4-06-16):
将2脚 3脚作为启动保护,6脚输出接MOS或继电器控制被保护电源开断,将外部振荡rc去掉改为手动启动端,若检测电流较小,在3脚前加一级放大,是否可行?需注意那些?

网友:
见过充电器用光耦控制可控硅充满后断3843供电。

网友:
可行是可行,就看你对它精通程度,如果彻底吃透它拿它做个功放或者收音机都有可能。

网友A:
大概捋捋,这想法也许能行,且不用外置放大,利用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即可。
示意图如下:

1、上电后Vref经R5、R11分压,给出一个高电平到RTCT脚,内部振荡器输出一个高电平,内部RS触发器置位。
2、Vref经R2、R3分压后输出基准送电流检测脚SENSE,即把基准送到内部PWM比较器的正输入端。
3、Vref经R6、R7分压后输出一个正压送反馈脚VFB,R9、R10设置内部放大器增益,VFB引脚的正压经内部误差放大器放大后送PWM比较器负输入端,规律是VFB引脚电压与输出成反比。
4、电流小于设置值时,PWM比较器负输入端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大于正输入端电压(R2、R3分压后输出的基准),比较器输出为低,RS触发器不会被复位,仍处于置位后的状态,输出为高。驱动外置MOS管开通,负载RL得电。
5、电流越大A点电压越低,当电流大于设置值时,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低到阈值以下,PWM比较器负输入端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小于正输入端电压(R2、R3分压后输出的基准),比较器输出为高,RS触发器复位,这会导致内部输出端的或门输出为低,6脚驱动输出为低,外置MOS管关断,负载RL失电。
7、过流保护后,重新开关一下S1,再送个高电平给RTCT脚,整个电路回到“1”的状态,即解除保护,负载得电。

只是大概捋出的示意图,没深究RTCT引脚内部的动作过程,也没算各个元器件参数。

网友B:
LZ是想利用3842做一个可恢复的过流保护电路?
利用3842的内置振荡,并且是逐周期来检测是否过流,一过流6脚输出0,下一周期自动恢复,并重新开始检测,这个可行,
不过默认情况下Isen脚检测电压阈值较高(1V),不过可以将内部误差放大器如图外接25K和10K,这样Comp端的电压就是1.5V,那么Isen脚的阈值就能降到0.x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是想利用3842做一个可恢复的过流保护电路?
利用3842的内置振荡,并且是逐周期来检测是否过流,一过流6 ...

这也行?内部那个1V稳压管限压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也行?内部那个1V稳压管限压了吧?

COMP脚如果是1.5V的话,经过两个二极管,在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到达PWM compare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的的电影大概就是0.xV,所以这个1V稳压二极管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脚如果是1.5V的话,经过两个二极管,在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到达PWM compare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的的电影 ...

若哪种芯片电流检测端是几个mV就好了,或外接一个能将电流检测电阻上mV级电压放大到1伏,送至3843的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捋捋,这想法也许能行,且不用外置放大,利用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即可。
示意图如下:

感谢你的细致的方案,若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到毫欧级,看来得外接运放将电压放大至3843的3脚阈值1伏,才能动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哪种芯片电流检测端是几个mV就好了,或外接一个能将电流检测电阻上mV级电压放大到1伏,送至3843的3脚

用LM358对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方案与建议,根据建议,看来3843类芯片做电压检测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想利用3842做一个可恢复的过流保护电路?
利用3842的内置振荡,并且是逐周期来检测是否过流,一过流6 ...

不过3842等不可能是100%占空比,也就是震荡电平=0时,6脚输出是关闭的。也就是说即使不过流,6脚也是方波而非固定电平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细致的方案,若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到毫欧级,看来得外接运放将电压放大至3843的3脚阈值1伏,才能 ...

您说的是常规接法,对PWM比较器而言,FB引脚经内部误差放大器送来的是“基准”,INENSE引脚引入的是“反馈”。也就是经反馈回路给PWM比较器提供一个基准,PWM比较器再根据从INENSE引入的电流信号做比较,电流到了“预制值(由内部误差放大器根据反馈确定)”就关断外部MOS。

这里要明确一个容易犯晕的点,INENSE引脚的最主要作用不是用于过流检测,而是根据电流值给出关断信号。INENSE输入的信号是脉宽调节的关键信号,而不是用于过流保护,所以不必执念于只有INENSE引脚才能做过流保护,因为它本身的主要作用就不是干过流保护的。

4#楼的图与常规接法不同,用意就是避免使用外接运放对电流取样信号做放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IC内置的误差放大器

道理也简单,INENSE不引入电流反馈信号,而是引入一个稳定的基准电压,作为PWM比较器的判断标准。
电流反馈信号从FB引脚引入,经内部误差放大器(代替外置运放)放大后再1/3分压,送PWM比较器做判断。

还是假设几个具体参数吧,假设电流取样电阻0.1R,限流值为1A,参照下图来说:
假设将R2、R3设置的“基准”调为100mV,那么你要做的是使PWM正输入端在电流是1A时输入电压达到100mV即可。
而这个100mV是经1/3分压得来的,那么要做的是内部误差放大器在电流为1A时输出300mV就可以了。
取样电阻是0.1R,1A电流时压降-100mV,那么只需内部误差放大器提供3倍增益即可达到需求,这个增益值可通过R9、R10来设置。

总结一下,不考虑内部误差放大器正输入端那个正压的影响,R9用1K、R10用4K(设置为3倍增益),检流电阻用0.1R的情况下,INENSE引脚输入的基准设置为100mV。ref脚提供的基准为5000mV,R11选1K的话,R5用49K电阻即可使INENSE脚达到稳定的100mV。

实际要考虑内部误差放大器正输入端那个正压的影响,以及R7将A点电位垫高带来的影响,粗暴简单的解决办法(免计算),R5、R11任意一只使用用可调电阻,调整到电流1A时Q1关断即可。
这么弄,其实也就做到了过流保护值可调。

当然,以上都没经过实证,最大的隐忧是RTCT脚输入固定高电平的情况下,内部振荡器能否保持高电平输出,这点很关键。您可以找块面包板搭个建议测试电路实测一下。
另外想靠震荡实现自恢复是不现实的,UC3842\43这类IC的占空比到不了100%,弄成自恢复其实就是斩波,加个电感和续流管就是BOOST,与只想做个过流保护的初衷不符。

楼主:
感谢楼上老师们的深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