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M200MKIII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24-06-16):
最近又淘了对惠威M200mkiii   外观很新就是不开机   拆开看了 保险管蹦了    功放板没有明显损坏痕迹   换了个保险管插电依然不开机   接电量换牛输出没有电压    怀疑换牛问题
想换个换牛试试    正好有个破功放  环牛应该是好的  但是电压稍微不同    惠威M200MKIII是   25V*2/2.5A和12V*2/0.5A输出  我找的这个换牛是14.5V和30V输出的   电压高一点    没敢贸然接上试
特此请教一下     这个电压是否在冗余范围   仅仅试机不打算长期使用    如果确定是环牛的故障 就再淘个原装拆机的   要是试完连功放板都挂了  就没必要再换环牛了    直接都拆了改无源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功放板能否支持超过20%的电压输入  ,不至于烧掉
特此求教 ,往不吝赐教,衷心感谢为盼!

惠威M200MKIiii原装环牛

惠威M200MKIiii原装环牛

预替代试用环牛

预替代试用环牛

网友:
看主滤波电容耐压够不够,另看用的是什么芯片,如果是1875之类的,30v×1.4=42v,那就太高了

网友:
网上拉的:

M200MKIII:双4声道运算放大器、高档玻璃纤维电路板、全SMT制作工艺、红宝石滤波电容阵列、进口金属化聚丙稀分频电容、超大功率TDA7294功放芯片、160W大功率环形变压器等众多顶尖设计和元件都走在多媒体行业的前沿。
M200MKIII的有源电子分频电路中使用了两块TL084C运放芯片

芯片的供电应该没有问题,电容的耐压看一下,留一些余量。

网友:
大哥,多少钱淘的?

网友:
我的就是惠威M200MKⅢ+

网友:
上传了图片怎样看不到

网友:
有两个一样功放IC

网友:
德州仪器的数字功放

网友A:
有的在牛里面还有保险  是包在里面的

网友:
不会就别修,越修越坏。找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在牛里面还有保险  是包在里面的

对的,只有这个"超温热溶断保险丝"断,环牛很难坏.不要考虑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