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波形

楼主(2024-06-16):
逆变器输出波形正常是这样子吗?我没有1:100的示波器探头,用一个6V输出的交流变压器,插在逆变器输出插座上,测输出波形,如图:

网友:
你用变压器降压加巨波形失真,可用两个电阻分压,再接探头测量

网友:
逆变器输出波形 有的是方波, 有的是正弦波,正常是这样子的。

网友:
看着没有美女养眼

网友:
交流变压器原因

网友:
着波形很难看啊

楼主:
逆变器是24V开关电源供电,输出接6V电源变压器,输出接探头。

网友:
把示波器用方波校准一下,再测试逆变器看看。

网友A:
兄弟你好 问问 你的示波器应该是电子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 问问 你的示波器应该是电子管的吧?

不是电子管?

补充内容 (2024-7-4 16:59):
不是电子管!

楼主:
看看这个波形!这个波形是逆变器前级驱动波形。
这是场管D极波形。

网友:
逆变器前级驱动波形 和 逆变器输出波形 不一定相同,因为经过变压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子管?

补充内容 (2024-7-4 16:59):

看着想阴极射线管就是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想阴极射线管就是电子管

你说的是显示屏?显示屏当然是阴极射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