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47交流挡原理。

楼主(2024-06-16):
知识点可能不到,
为什么不是采用分流?
用老郑的图,交流分流只是用了3.01K的电阻。我计算,这个只是分流111微安其中的61微安(111-50=61)。
但是老47灵敏度是4K/V,另外的139微安怎样被分流?(250-50-61).

网友A:
指针万能表的交流档都使用的是半波整流,能用直流电的计算公式来计算它吗。

只能认为其余的139μA电流是被半波直流电削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恢复,还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流过表头是脉动直流电了,这个脉动直流电和纯直流流过表头会不会有所 ...

指针表(以及数字表)的表头是平均值响应。你输入一个脉动的直流电压/电流,他是按这个输入波形的平均值来作出指示的。

对于现在这个表的半波整流电路,被测的对象是正弦波,经过半波整流后,输出的平均值电压为正弦波电压的0.45倍(如果是全波整流则是0.90倍)。

因此,计算表头流过的电流时,应该按输入正弦波电压的0.45倍来代替原来的正弦波电压。比如,输入的是100v被测正弦波电压,那么,计算时,要把整个回路的输入电压当作是输入了45v的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能表的交流档都使用的是半波整流,能用直流电的计算公式来计算它吗。

只能认为其余的139μA电流是 ...

谢谢恢复,还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流过表头是脉动直流电了,这个脉动直流电和纯直流流过表头会不会有所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以及数字表)的表头是平均值响应。你输入一个脉动的直流电压/电流,他是按这个输入波形的平均值 ...

明白,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恢复,还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流过表头是脉动直流电了,这个脉动直流电和纯直流流过表头会不会有所 ...

当然会有区别。

半波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电,产生的磁场,肯定小于全波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产生的磁场,具体小多少,得仔细计算,估计约在一半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恢复,还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流过表头是脉动直流电了,这个脉动直流电和纯直流流过表头会不会有所 ...

都在这儿啦。有两个重点:
1、表头并了滤波电容,因此会平抑脉动(但会有纹波),即便不滤波指针也不会振动——因为惯性。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表头并电容的初衷,并非为了增加阻尼,记得MF10的说明书里明确说过是滤波的。
2、整流管有损失,即整流效率不会是100%,所以综合整流系数要小于0.45。我曾按电路倒推过,老表的锗管大概是按0.442左右计算的,各厂家差异较大。

楼主:
这个设计的交流电压档,灵敏度和直流电压档一样。20K/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的交流电压档,灵敏度和直流电压档一样。20K/V。

多谢提醒!我文中的表述不严谨(因为是针对500表写的,故未明示前提条件),在这里有误导人的嫌疑
应修正为:“... 因此半波整流时若不提高表头灵敏度,则交流电压表不能高于9kΩ/V。”
严格说,其上限是裸表头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我文中的表述不严谨(因为是针对500表写的,故未明示前提条件),在这里有误导人的嫌疑 。 ...

我当时看到这本书觉得纳闷,纳闷的一是,为什么老47为什么不将交流灵敏度设在9k/v,这样简化了电路,纳闷二是将交流设在20k/v,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我文中的表述不严谨(因为是针对500表写的,故未明示前提条件),在这里有误导人的嫌疑 。 ...

我的理解“其上限是裸表头的灵敏度。”也不对。应该是对交流而言最高灵敏度是:“其上限是裸表头的灵敏度除以0.88(或者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其上限是裸表头的灵敏度。”也不对。应该是对交流而言最高灵敏度是:“其上限是裸表头的灵敏度 ...

是这样的,不过0.88(0.9)跟整流管有关,但即便是同型号的也有差异,即便同一只管子也有温漂。
为此,有些表在注入点上设计了调节分流比例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看到这本书觉得纳闷,纳闷的一是,为什么老47为什么不将交流灵敏度设在9k/v,这样简化了电路,纳闷 ...

我觉得交流低压档内阻高些为好;而对于电工来说,20k/V确实没必要,但也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