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24-06-17):
家里的养生壶坏了,本来一直拿来烧开水用的,就想改成开关控制的算了,也不调功率了。拆开发现是单片机+可控硅方案,就在网上找了个图:
图示灯泡的位置接原来养生壶的发热盘。
然后上电,开关打开,一声闷响,火花一闪,爆了,检查发现电阻也烧了。
我分析了一下,感觉网上的电路有点坑人:可控硅是BTA16-800,电阻180欧,如果开关瞬间正好是交流电峰值300V,那电流就是300/180=1.67A,不烧电阻和可控硅才怪呢!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么?教科书上,网上很对这种电路呢,有点怀疑自己了。

网友A:
电阻太小,还要串上双向二极管,可参考可控硅调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太小,还要串上双向二极管,可参考可控硅调光电路。

我不需要调功率,只需要开关功能,这样的话,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你怀疑的没错,这直接~220就是个放炮电路,建议就是恢复原状,拆机即过保,所有的私接乱改都是后果自负,你也许可以尝试无数次,但未必可以失败几次,人为事故的事情,许多都是因为一知半解,并不喜欢指责人,只是人不应该草率的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一个不确定不可控不验证道听途说的野路子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调功率,只需要开关功能,这样的话,应该如何设计?

把调光电路旋在最大,固定电阻即可。(总电路串开关)

网友B:
即然可控硅已经坏了,那就直接用个开关多好,放弃可控硅吧
如果想玩,查一下MOC3081

网友:
5V驱动话,180R电阻可以,常见330R
220V直怼,你这太牛逼

网友C:
这个图是错误的,肯定烧电阻。

网友:
总是觉得继电器把握,安全性胜过可控硅等电子开关

网友D:
总是觉得继电器把握,非调压时,可靠性安全性胜过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可控硅已经坏了,那就直接用个开关多好,放弃可控硅吧
如果想玩,查一下MOC3081

800W的发热盘,得多大的开关啊,没地方安装。所以想用小信号开关控制高压大电流,又不想搞得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觉得继电器把握,非调压时,可靠性安全性胜过可控硅

继电器需要一个低压电源,如何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错误的,肯定烧电阻。

这个图并没有告诉你那AC输入就是220V的市电,没有原则性的错误,用于只有几伏该可以。

网友:
电路图没毛病,但是没告诉你用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又不懂就瞎试,没出大事故你够幸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错误的,肯定烧电阻。

你这个图没问题,楼主图才有问题

网友:
直接用5-10A的船形开关不行吗,这个应该够位置

网友:
改180K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