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 维修和打理ICOM IC-R71E 接收机 流水账。

楼主(2024-06-17):
机器断断续续1个多月,已经基本维修和打理好,在刘老师,炫彩老师的推动下,记一下流水帐吧。

上个月,一个朋友从回收站看到这台机,真是铡刀下喊停,上去查看一下,电源已经肢解,是硬肢解,估计是拆铜线去了,连喇叭的固定贴片和螺丝都拆了回收,机器里遍布蜘蛛网,初步看没有进水的痕迹,但是锈迹还是有一点,最后他拿下。然后说发给我看能否修复。

我上一年也入了一台71e,也只有初步把玩的水平,虽然图纸、调试手册等都下载了但是我这个三脚猫、半桶水的,也只能和朋友说,试试吧。

机器收到后,比较脏,毕竟在回收站哪里出来的。里面确实有一些蜘蛛网,虫子尸体等,初步查看,电源被硬拆,固定底座他没办法拆开,反而留在了机器里面,可恨的是13.8V 的哪个插头都没了。我也不敢乱接电,只好先清理一下蜘蛛网,然后查看维修手册,看从哪里入手。

反过机器背面,看到这个机器的RAM板和原装的不一样,在网上找资料,发现这一个已经是国人开发的不掉电RAM,应该是 bg6qbv 老师的出品,较早,后面还有一款不掉电的RAM板,是写着呼号的。这一款没写。看来这个机器能开起来的机会更大。

看图纸,要不直接找一个13.8V 的地方注入DC13.8V试试,GND地硬是找不到(后面有表述),就是接外壳试试吧。

上了电,S表灯亮了,有戏,但是VFD的频率显示窗不亮,哎呀,麻烦。。断电。在思考那里问题,会不会是RAM板?这个时候不小心看到了维修电源设置的电流,才200ma,哦,这个机器耗电大,把电流设到2A 试试。再上电,这下子,S表亮了之后,片刻,VFD也亮了,有戏有戏,但是显示的是 666.668Mhz,这明显是RAM错误。或者RAM掉电,但是这一块板,是不掉电的RAM板啊?关机测量他纽扣电子的电量,也有3V啊。这就奇怪了。

扣下电子,再接回去,再次加电,开机,依然显示666.666Mhz ,死马当活马医,乱操作一遍,当操作到Mem,然后拨动 Memory-CH的时候,02频道显示0.000Mhz,LSB ,这时候转动大旋钮,哎呀,居然有声音了,再转动,过了100Khz,居然听起来正常,等转到 612Khz ,然后出现了电台,大喜大喜,居然能接收!!!赶紧调到9Mhz 往上,9400 9275等大功率台,电台声音出来,神在说,这台R71E 还能继续工作!

后来1、2周,在仔细请教炫彩老师、还有韦老师,和对比其他71e机器,才知道,他负极,本身就是电源哪里有一个接线柱,就是接的机器外壳,然后通过对比,查找到了接线。原来这个R71E 的开关是双联的,两根绿色线是220V的,黄红线是13.8V的,这就好办了。我测试了,直接接红色是直接开机,接了黄线,是通过开关,也就是黄线接入13.8V ,机壳是接地就对了。后来直接把机器改造,加装了一个DC口在机器背面,这样,既可以接入13.8V电源,也可以接电瓶,更大好处就是这样改造,机器不会发热(R71E当年设计是机器变压器发热很大,也是为了驱赶机器内湿度)。

后来仔细查找帖子,才发现这个不掉电RAM板,是针对IC751机器研发的,用在71e上是水土不服,后来在黄鱼上购买了RAM板,并向飞飞要了恢复板,把RAM板恢复了,换上去,机器每次开机正常了。

这又听了一个多星期,发现AM还好,SSB总觉得怪怪的,在韦老师、炫彩老师、还有李老师的指导下,完完整整的看了R71E的维修服务手册,对着手册,虽然没有毫伏表,没有示波器,但是万能表还是有的啊。对着手册统调几个电压,还有30.72Mhz的频率,调好之后,发现机器接收灵敏度和底噪都十分好的。网上说71e底噪大,实际上是不在状态。只要参数都对了,听起来很舒服。

再次感谢:炫彩老师、吉林李老师、韦老师、飞飞、老刘的指导。

流水账,图得找找再上。

补几张图:

网友:
说的我都想买一台玩玩了。

网友A:
黄老师的一项大工程啊,维修和制作的过程最快乐!痛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的一项大工程啊,维修和制作的过程最快乐!痛并快乐着!

感谢炫彩老师的指导。正如我隔壁同事说的一样,收听什么台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维修的过程,一步一步查找,一步一步调试,才是乐趣。

楼主:
太久没来,对论坛不是太熟悉了。不能一直编辑。
这里补充一下,R71E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得机器。

从网上查到得信息,icom ic R71e 是 Japan, 1984-1990 (Discontinued) 1984年开始生产,到1990年左右停产,日本原装出品。

当年我国某部门大量购入作为业务用接收机,据说当年是4000美金一台,这价格真是天价。

从网上很多帖子和讨论来说,都说这个机器是四次变频机器。四次变频的机器我见得不多,炫彩老师自己DIY那一台是四次变频。

实际上从参数上看,这一台机器在AM、SSB、CW、RTTY是三次变频,在FM(插入NFM解码模块后)是四次变频模拟接收机。

在80年代已经采用频率合成,全模式 (AM、SSB、CW、RTTY),还带有全键盘,以及32个存储通道。

从图上看,1中频是 70.4515Mhz,二中频是 9.0115Mhz,三中频是 455Khz ,NFM模式四中频是9.0115Mhz

再从灵敏度来看:

这个机器十分优秀,但是,通过分析了电路和查看了一些老师得帖,这机器得中波灵敏度一般,实际上,这是当年Japan各种接收机设计的一个惯例,按照炫彩老师的分析,当年中波都是本事、本省发射,功率超级大,都过载,所以当时无论是 icom 还是 yaesu机器设计,中波都设计了T型衰减器。后续通过查阅其他老师的帖,只要简单去掉一个电容,跳一根线,就可以跳过这个T型衰减器,同时,也可以去掉2个二极管,让Pre 也参与中波的放大。大大提高了现在的中波接收能力。

这里引用本坛 翌阳 和 ace919 老师的帖子和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69249

这就是中波滤波中的衰减电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跳过去。

另外就是让中波也参与Pre (前置放大,实际上是场馆放大)的方法,剪掉这两个二极管。我是把RF板取下来焊接掉的。

在查找各种老师的帖子后,有些老师说,这个机器缺少滤波器,收听不耐听,实际上,标准版的71e只是缺少了CW更窄一点的滤波器,对收听AM实际上影响不大。很多人手上的71e说收听不好的,大部分是因为机器时间长了(1984年到现在,也得30多40年了),里面很多电容容量均降低,还好这一款机器没见到电容漏液的,只要按照维修手册,把机器的VCO电压,频率,SSB BFO等稍做调整后,不敢说指标和出厂一样,当时收听效果的确有很大的提升。

楼主:
另外R71e本身自带了一中频输出,对于现在SDR电脑接收那么方便来说,把一中频接到SDR,用电脑看瀑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既有模拟机大旋钮的乐趣,也可能“看到” 频率在哪里。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正在使用

机器真的不错,皮实耐用性能强

这个机器真的是皮实!!当时当年的单层PCB,还有焊接的焊锡,还是会出现一些虚焊的情况。论坛飞飞老师那一台就是各种虚焊。RAM由于插拔多的原因也会虚焊。

网友C:
这机器坏得最多的是在面板上的那个小铁盒,是负电压泵。里面的电感经常会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坏得最多的是在面板上的那个小铁盒,是负电压泵。里面的电感经常会断线。

嗯嗯,这个故障我也在看帖过程中看到过,在面板后面哪个板上有一个小铁盒里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故障我也在看帖过程中看到过,在面板后面哪个板上有一个小铁盒里面。

不知道你的机子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灵敏度不大好,当然天线仅在房间里拉了条5米线,且噪音很大信噪比比一般国产晶体管收音机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机子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灵敏度不大好,当然天线仅在房间里拉了条5米线,且噪音很大信噪比比 ...

我的灵敏度很好,因为我坚信,任何接收机,收音机,都需要好的天线,我的是拉了一根长线到楼顶,大约总长又30米吧,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灵敏度很好,因为我坚信,任何接收机,收音机,都需要好的天线,我的是拉了一根长线到楼顶,大约总长 ...

请问;测试手册在哪下载。另外,此机各项接插件均可拔插吗,尤其那块RMA版如要加装电池亦可整块拔下吗?谢谢!

网友E:
71e是我退休老头的大玩具,又陪我渡过了六个年头儿,天线是接收效果好坏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试手册在哪下载。另外,此机各项接插件均可拔插吗,尤其那块RMA版如要加装电池亦可整块拔下吗? ...

维修手册有的,你找找搜索引擎,都有的。

RAM可以关机拆下来。电池不要拔。焊接外加电池要注意不要把+-短时间短路,总之小心,我自己也是加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e是我退休老头的大玩具,又陪我渡过了六个年头儿,天线是接收效果好坏的关键。

我是越来越喜欢他,大旋钮,模拟机,真的爽。当然,现代机器DSP,有NR收听效果会更好。当时这种模拟机,听起来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正在使用

机器真的不错,皮实耐用性能强

玩得开心。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手册有的,你找找搜索引擎,都有的。

RAM可以关机拆下来。电池不要拔。焊接外加电池要注意不要把+ ...

知道了,谢谢回复!

网友E:
我家的7050lsb大环自藕式天线和r71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7050lsb大环自藕式天线和r71e。

哇,这个环有制作图吗??

网友E:
上图仅供参考。可放室内也可放室外。自已计算适用的短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仅供参考。可放室内也可放室外。自已计算适用的短波天线。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图仅供参考。可放室内也可放室外。自已计算适用的短波天线。

请问;用的是全金属管或线,而不是外绝缘的金属线?

网友:
6x1mm铜管,50欧姆同轴,3mm单股铜线,12mm/22mm同轴缋管……都可以用。

网友:
维修和打理ICOM IC-R71E 接收机。机子是好机。就是老了亊多

网友:
玩了几天,总感觉与国产某牌子六管机的灵敏度相差无几,,信噪比还差。

网友:
现在R71正常的价格是多少呢?实际上大家如果喜欢这一类的接收机,可以去关注一下类似性能的电台,价格可能还更便宜,比如IC725,718一类的,可能 性能还更好一些呢

网友(2024-12-13):
这个机器能发射吗

网友:
这么多中周,不去拧一下,怎么会有好的接收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