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艺8080-2s 立体声灯常亮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17):
各位大神,康艺8080-2s 各项功能都正常,就是只要选择收音机,无论哪个波段,立体声灯常亮怎么解决?原来是FM没有台,换了TA7604有台了,立体声灯就常亮,中波短波时都亮 ,调台灯正常。

如图

如图

网友A:
TA7640部分坏了

网友B:
毫无疑问7604有部分电路是坏的,只是还能用

网友C:
ta7604p只能找拆机件了。网上卖的拆机件好用的不多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估计各位大佬说的对,我淘的这两个TA7604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640部分坏了

感谢!应该是这个TA7604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7604有部分电路是坏的,只是还能用

感谢!应该是这个TA7604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7604p只能找拆机件了。网上卖的拆机件好用的不多

感谢!我用的两个TA7604就是淘的拆机件,应该是部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7604p只能找拆机件了。网上卖的拆机件好用的不多

嘿嘿,我怕淘的7604有问题,就在主板上焊了一个16脚的IC插座,便于更换。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立体声灯不亮头痛,你偏偏是常亮求助,平均一下多好,我的三洋4500就是调频立体声红灯不会亮,唉:l ...

害怕故障点继续扩大,再就是心里上太顽固,嘿嘿!

网友:
看电路,与LA3361,  AN7410之类相似,修改一下个别参数,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调一下分离度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
先测量第9脚电压,看看多少伏?如果低于0.7V,立体声指示灯可能就常亮....

重点排查S1-8开关,看看对地有没有漏电....

如果外围都没有问题,再考虑更换IC...

网友:
LED常亮---------------------2种可能------------------1,外部短路,6-7脚意外焊短路了。

                                                                     2,芯片内部6-7短路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