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电源适配器突然啪啪短路,这要是无人处…

楼主(2024-06-17):
经查是入端独石电容故障,造成火花发热短路…
突然觉得应考虑交流入端电流检测并可自动关闭,很有必要!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输入端用独石电容不妥。

网友:
正经点的电源入端都会有个保险丝的,简单粗暴便宜可靠

网友:
这适配器厉害,有音乐伴奏,这个福利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用独石电容不妥。

估计楼主指的是 Y 电容,按理说合格的 Y 电容哪怕击穿也不会发生短路,所以“交流入端电流检测并可自动关闭”其实没有必要,但...

网友:
看上楼,电源适配器的交流输入端如果有电容那就是 Y 电容,它如果是符合安规的哪怕击穿也不会短路。

所以“交流入端电流检测并可自动关闭”并无必要,相反你设计这个电路,对连 Y 电容也敢偷工减料的电源来说这个电路估计也会失效、无效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似乎是整流后消尖峰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