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60Mspi信号的示波器最便宜那款?

楼主(2024-06-17):
用stm32G070驱动st7789V超过20M就没显示,用w801驱动60M都可以,想看看波形什么回事,逻辑分析仪只到24M实在看不出什么,那么能看60Mspi波形需要多少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
1000M都不过分。

网友:
非正弦波,通常示波器带宽要达到被测信号的3~10倍以上
示波器带宽最少要200MHz起步

网友A:
st7789我试过用stm32g431驱动到80mhz时钟速度都没问题,跑到20mhz就不行了应该要考虑是不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逐步降低时钟速度检查一下,还有时钟极性,空闲电平等等,实在不行就检查一下数据和时钟线是否等长

网友:
有些单片机有"压摆率"限制选项,看看控制代码是否"压摆率"受限
那么高的时钟频率,如果非要看这个波形至少500MHz建意1GHz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7789我试过用stm32g431驱动到80mhz时钟速度都没问题,跑到20mhz就不行了应该要考虑是不是单片机程序的问 ...

80M怎么设置的?cubeMX不允许超过75M

网友:
一般都乘5

网友:
引用 楼主:
80M怎么设置的?cubeMX不允许超过75M

可以在cubemx输出的初始化文件里自己修改单片机锁相环时钟倍频,SPI时钟分频设置,我之前就这样把最高168MHz的stm32g431超频到280MHz,SPI时钟也可以达到1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