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7管收音机2AP9检波二极管的代替

楼主(2024-06-18):
孩子刚给过完父亲节 又把当年按老父亲买的旧机子(早就鼓捣散架被不知所踪)的二手机子找出来 原来鱼市场买了就不响 只是外壳还可以  没鼓捣响,拿出2天时间 发现 低放一处没焊好(应该之前修过),音频没问题了,但收不到台,后又发现是2AP9问题,反向不导通,正向1.5V导通(数值万用表)。翻了半天,找到一个玻璃管 大概是1N60(压降0.22V)还有1N5819(1A40V肖特基整流  压降0.16V)最粗的1N5822(整流肖特基 压降0.12V),试了较小的整流肖特基 收音机立刻好了。  问题是 我是用 1N60(压降略大)好 还是 最粗的但是压降最低的1N5822好呐? 因为覆铜板很脆弱  不想反复试验焊接  在此请教各位同道了

下图 从左边开始 坏的2Ap9  1N60 两种整流肖特基

网友:
大玻璃管1N60外形象传统的2CP10,由于工艺不同,其玻璃壳没有明显烧结痕迹,更没有象2AP9那样玻璃壳差位,压降比2AP9稍大,但持续整流电流比2AP9要大,反向电压也大,在矿石机上使用表现一般,特别是小信号检波弱于2AP9;而2AP9金键触针接触面积小,在有偏压导通的电路中常常烧蚀烧断,在来复中放电路中更是家常便饭样的坏,还有单管滑动甲类中的整流管。
至于老机用二极管,最好2AP9,没有的话,楼上各位的也可采用,有什么用什么,也是DIY的一种探索精神。

网友:
用质量差的或是报废的3AG1锗管的BC极代替2AP9效果较好。用1N60果然好,但假货较多。现在市场上的2AP9果然也好,但也有较多的假货。好的检波管仅在收音机接收弱台时有明显的优势,近地电台和信号较强的电台在接收时感觉不出来。一般情况下2AP9或是2AP10或是2AK系列用于检波效果较好,其中J级(军用品)的管子为最好。

网友:
你就用1N60,1N60就是捡波管。

楼主:
最粗的肖特基 直流压降最大 是不是结电容大 这儿用不如1N60(直流压降大一倍)?

网友:
买几支2ap9 回来换吧^_^

网友:
1N60是最好的检波二极管之一。

网友A:
随便从一块电路板拆一个1N4148就行。

网友:
规范操作是1N60,本来就是检波管。不过既然已经响了,那不换又怎样?不用纠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从一块电路板拆一个1N4148就行。

4148不行,导通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48不行,导通电压不同。

我的几台牡丹944收音机用1N4148代换检波管2AP9正常收台啊,也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1N4148直替过2AP9,也直替过西门子的RL232?/S10?
前者是中波,后者是调频鉴频部分,直接替换后用耳朵听没什么区别,也许是我耳朵迟钝

网友:
整流管 检波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刚才我将三洋1280收音机(自装的套件机)的检波管用4148代换,发现收音机仍能发声但声音明显偏小且有失真现象,看来检波管还必须专用。

网友:
2AP9可以用2AP*、2AK*系列任何一种代替它作超外差机中作检波,现在最容易购买也是最便宜的就是1N60,如果要做直放式短波机就要选2AP了,有些2AK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