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收音机电路板?

楼主(2024-06-18):
如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收音机电路板,最好是能提供电路板及元器件安装图。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是天线次级线圈的旁路电容,所有商品机的该旁路电容没有超过0.047μF的,在容抗足够小的前提下,大 ...

“104是天线次级线圈的旁路电容”,改为信号通路说法更为贴切,旁与通,有莫大的差别。因为电容接在线圈的冷端,就不会存在介质损耗一说,本身就接入在地,只需要容抗小,它还会损耗到什么地方去?容抗小更能通地,换成105也不会有负作用。原设计是没有这个电容的,信号依靠二极管导通内阻通过信号。但是,各级的偏置都取自于这一点,两级中放都是中周的冷端置入,没有问题;低放却是热端(基极)置入,这就可能产生不确定的自激现象。因此增加了这个电容,而且,这个电容容量大,对低频抑制越好。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更新,认知得跟上才是。AGC电阻的阻值,在乎于方方面面,几K~几十K,各有各的用意。您可查证一下,后期的国产高档收音机的AGC电阻,是否还停留在10K以下。请参考春雷3T9-B、3P5……
现代硅管收音机有个怪病,大信号截止失真,原因就是强信号时,在AGC的作用下,一中放电流小于0.1mA产生的。超动态机的拓展,就在于AGC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工。
抄板时无元件、无电路图参考,全凭个人认知,难免与原设计相同。若有高手另有识别见解,当有重谢! ...

继续吹毛求疵,鉴谅
104太大了,103或223较合适。
卧式可调电阻50K必须改为22K,否则一次AGC功能太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画了半天,总算没有出丑,丢人现眼,大体完成。不敢自吹自擂,但八九也不会离十。歇一会儿再整理,绘制电路 ...

吹毛求疵,不好意思
左边那个功放管的基、集应对调,旁边那个2K电阻应该是温度补偿电阻,但阻值一般只有330Ω吧。

网友:
不久前在咸鱼上看到过。好像是5块钱一块的样子!老货了!估计是当年小厂的余料。很难找出处的。

网友:
布局应该是8管的三波段收音机

网友:
下雨了,心里烦,躺在床上,画个图混时间。卖弄一下抄板的步骤
首先,将图片用 PS校正

网友:
翻转以适应PCB软件抄板

网友:
打开低级工具layout60,载入图片,调整分辨率和XY,适应中周的标准尺寸。

网友B:
上面的颠倒了,弄正,放上已能辨别的元件。这机的震荡线圈是6个脚的,猜想很困难,放在最后来定,先易后难,先把后面的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颠倒了,弄正,放上已能辨别的元件。这机的震荡线圈是6个脚的,猜想很困难,放在最后来定,先易后难 ...

老师画的真好

网友:
雕虫小技,年轻时混饭吃的技俩。继续

网友B:
画了半天,总算没有出丑,丢人现眼,大体完成。不敢自吹自擂,但八九也不会离十。歇一会儿再整理,绘制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了半天,总算没有出丑,丢人现眼,大体完成。不敢自吹自擂,但八九也不会离十。歇一会儿再整理,绘制电路 ...

老将出马,一个顶十。

网友:
布线完成,检查无错后再撤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毛求疵,不好意思
左边那个功放管的基、集应对调,旁边那个2K电阻没看明白,温度补偿电阻一般 ...

欢迎吹毛求疵,特需核对,谢谢!
各元件数据,都要待电路图绘制后,经计算后确定,现在只是胡乱弄一个,方便以后修改。

网友:
楼上的牛X 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