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yout60关于铺地问题

楼主(2024-06-18):
如图,像这种一个脚不铺,一个脚十字连的,怎以铺?我现在用的办法是把不铺的脚先画一个圈,然后再多边形填充,谢谢解答

网友:
先画原理图,再画PCB,过孔或焊盘的网络定义正确,这些都应该是自动的。网络定义一致的就会十字连上,不同的就是断开的。

网友:
“逐个“将需要的元件改成十字焊盘,不如不要十字。
全选将所有焊盘铺铜间隔设成0.8,因为基本上你板上所有元件肯定有导线相连的,这条导线和原焊盘就形成了一字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