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变压器次级270Ω

楼主(2024-06-18):
电蚊拍电池不行了。拆开,测量发现升压变压器次级线圈直流电阻有270多Ω,也许能作矿机变压器用,手头方便的可以试试。另外这种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磁隙,要不要去掉?试着来吧!

网友:
这个思路可试试

网友:
升压变压器次级线圈直流电阻有270多Ω,也许能作矿机变压器用。那位试了介绍下

网友:
变压器铁芯应该是高频磁芯吧,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电蚊拍升压变压器用的是磁芯的有气隙

网友:
看了此帖,我拿出几个旧变压器量了量,其中一个以前的电压可调小 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为1.3K,次级有6个抽头,如果初级里面没串电阻,做矿机阻抗变换应该可以。
以前的那种东西通常不会串电阻,但为了保险我也得从次级接低压交流电测一下变比。
我这是不是不论如何都得换铁芯?
刚才我又找见一个初级直流电阻为2.23K的小电源变压器,和刚才那个一起做了升压测试,变比正常,初级里面应该没串电容或电阻。

网友:
我的体会,矿机的变压器不能太小,太小的变压器铜损大,效率低,怎么也得选3-5瓦的铁芯。
我用老式长图记录仪热电偶放大器中的波莫合金信号变压器改绕了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电蚊拍升压变压器初级一般(8)10+20(22)T,次级1400-1500T,假设初级线圈都串联起来30T,次级1500T,那变比是50,阻抗比是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