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58的电调,调RF 跟踪 无效?

楼主(2024-06-19):
整机用着还行,灵敏度正常不好不坏,正常台两边有轻微啸叫,想统调一下,提升一下灵敏度,减轻啸叫。电调是电位器的,不是pll数字的。
TA7358的电调高频头,本振正常,调整rf跟踪,用铁螺丝刀接近线圈L1没有啥变化,用无感螺丝刀调整可变电容C17和线圈 L1均无变化,是不是TA7358里面的高放坏了?或者高放调谐的变容二极管VD1坏了?测试二极管两端有电压。旁边铁框里是TA7358和本振

老外的3联电调版本,高频头不一样。

网友A:
三联调谐FM电路的第一级调谐就是交的智商税。把它去除了可增加灵敏度,在大多数接收环境下不会影响邻频选择性能(用了高性能的中频陶瓷滤波器后)。

网友:
一流的机器,拍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联调谐FM电路的第一级调谐就是交的智商税。把它去除了可增加灵敏度,在大多数接收环境下不会影响邻频选择 ...

但三联这个比集成电路的灵敏度好很多,所以怀疑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在我的实践中,天线输入后的高放端的选频网络实际上带宽很宽,调整选频网络时,在远离谐振频率很远时才会失谐,有时候直接把高放端选频网络去掉,做成宽带放大效果差别不大,选频作用主要在本振。

网友B:
调频收音机调整信号回路,节目音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因为信号是调频。调整调频收音机,接收到信号之后先逐渐缩短天线,当节目出现较明显的噪音时再调整信号回路,使噪音最小或者完全消失,然后再次缩短天线使噪音出现,并再次微调信号回路电感或电容,使噪音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收音机调整信号回路,节目音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因为信号是调频。调整调频收音机,接收到信号之后先逐 ...

谢谢,就是拿弱台信号调的,其他机器也是这种方法。可惜这台就不奏效,已经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就是这台,但是是卖给RCA后来改版的,非GE的三联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拿弱台信号调的,其他机器也是这种方法。可惜这台就不奏效,已经放弃

只是很小的问题,为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