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环境下,密封机箱反倒是有好处

楼主(2024-06-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镀车间也是,有“酸雾”,腐蚀性极强。

网友:
摩拜前辈,我只能找到月薪不到3000的活〒▽〒

网友:
同理,有的磁带卡座(如AKAI 9100系列)机箱也是设计为全封闭的,这样即便经过了几十年后再打开机壳,内部仍然是一尘不染。

卡座机总功耗不过二三十瓦,对散热的要求低,因此可以采用这种封闭机箱,对于功放这类功耗较大的音响设备就不太适用了。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自己DIY的功放,所有小散热器的元器件(如三端稳压)不方便装在主散热片上的,就近接底板,主散热器置功放两侧或后板外面,功放机箱内密封散热。电源变压器的热量并不大,底板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设想,自己DIY的功放,所有小散热器的元器件(如三端稳压)不方便装在主散热片上的,就近接底 ...

完全可行。只要主散热器能形成对流就成。

我去年刚买的一台DIY功放就是类似这样的布局,主散热片在两侧。只是外观上会有点不太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