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Z OS5020示波器电路图自己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19):
朋友送我一台旧示波器,说是韩国的,型号为EZ OS5020。当探头置×1位置时测试方波基本正常。如下图:

置×10位置时,方波不正常,调节探头补偿也不行。

两个通道故障现象相同,两个探头都是原机配送的。拿到别人示波器试过,探头是能平滑调节补偿的。
另外显示基准线在不同灵敏度档位位置也不同。
拆开看过,挺复杂,没有图纸估计搞不定。
请问哪位朋友有线路图或者维修经验请分享一份。谢谢。

楼主:
×1位置
探头置×10位置

楼主:
标题打错了,“自己”应该是“以及”。不好意思

网友:
仔细清洗面板上的有关衰减器和开关。零件坏的极少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1514&extra=  看看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1514&extra=  看看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怎么把开关拆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怎么把开关拆出来。

你把探头插座上方的AC、DC开关打到DC状态,看看什么情况!

耦合方式置于DC档

网友:
1KHz的方波,经过电容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探头插座上方的AC、DC开关打到DC状态,看看什么情况!

DC、AC一样的。我已经把示波器拆开了。清理开关试试看。

网友C:
x1位置波形不正常,说明问题在内部,除了拆开清理开关,你最好查一下电路图,看内部有没有补偿电容,如果有,可能是内部补偿电容不在正确的位置,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位置波形不正常,说明问题在内部,除了拆开清理开关,你最好查一下电路图,看内部有没有补偿电容,如果有 ...

是×1正常,×10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1正常,×10不正常。

调节探头补偿电容的时候,波形是否有变化,如果没变化,那就和探头没关系了。

如果有变化,但是无法调节到理想状态,那么很大可能是探头的补偿范围和示波器不匹配,导致探头无法补偿到示波器需要的电容值,很好验证,能够覆盖补偿范围的探头,调节补偿电容时,波形能够从过冲到欠冲变化,如果不能(即不管怎么调都是过冲或欠冲,只是幅度大小变化),那就是探头补偿不匹配

你需要查看示波器的说明书确定其需求的补偿范围,然后再看你的探头的补偿范围是否与其有足够的重合区间,这时候可以换个低带宽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探头补偿电容的时候,波形是否有变化,如果没变化,那就和探头没关系了。

如果有变化,但是无法 ...

调到补偿最小时,方波前沿有点点过冲。平顶部分是斜的,应该是低频响应差。另外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就算置AC也一样。清洗开关后×1档比原来有所改善。但×10档还是一样。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一直找不到线路图。坛里朋友分享的国产化COS5020和这示波器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到补偿最小时,方波前沿有点点过冲。平顶部分是斜的,应该是低频响应差。另外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就 ...

基线随档位变化是放大器不平衡导致的,电路板上有平衡电位器,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补偿调到最小有过冲,意思是无法调到欠冲状态对吗?过冲是高频增益上升导致,说明探头的补偿电容不能调到足够小,此时要给示波器的输入端增加输入电容,这样探头的补偿电容就能够正常补偿了,只是这样会增加示波器的上升时间,降低带宽,属于治标不治本,治本的方法是换合适(补偿电容更小)的探头

先解决过冲问题,曲线顶部不平的问题不会是输入端口和探头导致的,因为直流耦合或者交流耦合但方波频率足够高(1kHz以上)时,探头和端口不会带来低频问题,所以它是内部放大器之间的问题,需要另外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到补偿最小时,方波前沿有点点过冲。平顶部分是斜的,应该是低频响应差。另外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就 ...

“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

此问题需要对前置电路作dc偏移的校准,才能解决。可以参考tek示波器手册给出的调整顺序来进行校准。其原理我记得大致是:

1、内部有2级放大电路和2个档位(衰减)切换开关,组合后产生了所有的档位。

2、校准的目的,是把这2级放大电路的dc偏移都调至为零。

3、校准前,需预先热机一段时间(比如30分钟)。

至于x10探头高频补偿的问题,有可能也是因为需要对示波器的校准。这个我研究不多,但前段时间我回过一个有关如何进行此项校准的帖子,可以供参考。。。这个回帖我要找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线随档位变化是放大器不平衡导致的,电路板上有平衡电位器,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补偿调到 ...

您好,我的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在调节电压挡时基线也会上下变动,有的挡移动多,有的移动的少,连最新款的12位普源示波器都有这个问题,只是上下移动的范围不大。听您这么说那我估计我的模拟示波器应该有这个电位器,但是最新款的数字示波器是不是没有这个电位器,我的模拟机有空得研究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的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在调节电压挡时基线也会上下变动,有的挡移动多,有的移动的少,连最新 ...

数字示波器肯定是没有的,但有个自校准功能,执行一下这个功能基线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线随档位变化是放大器不平衡导致的,电路板上有平衡电位器,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补偿调到 ...

原来也怀疑是偏置有问题,测试偏置放大输出(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否真确)直流电压始终为零。也找不到平衡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

此问题需要对前置电路作dc偏移的校准,才能解决。可以参考tek示波器手册给 ...

非常感谢,只是矿坛不像音响DIY一样能按ID找贴子,这有点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示波器肯定是没有的,但有个自校准功能,执行一下这个功能基线就正常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

此问题需要对前置电路作dc偏移的校准,才能解决。可以参考tek示波器手册给 ...

找到了那个回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258&extra=

PS:

1、示波器Y通道的DC偏移微调电位器,我记得是有2个的,好象一个称为X1 Gain Bal,另一个称为X10 X1 Gain Bal。

2、如果要作相应校准、以解决“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问题,在进行校准时,需要按照手册给出的顺序,一步一步来调节的。如果不按顺序调节,往往会越调越乱。

3、示波器2个通道,如果都存在“基线会随档位上下变化”问題,那么,2个通道都要作此项校准。如果只有1个通道有此问题,那么就仅对这个通道作此项校准。

网友F:
參考 kenwood cs-4025 電路圖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 kenwood cs-4025 電路圖行不行

没有4025电路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那个回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258&extra=

辛苦了,谢谢!这几天要到外地工作几天,回来再跑跑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了,谢谢!这几天要到外地工作几天,回来再跑跑线路。

你这个示波器,需要对y轴前置电路的2个地方作校准,比较反常。应该先检查一下这部分电路的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4025电路图,不知道行不行。

那找 LG 9020 的電路圖也可, 5020應該是 LG / GOLDSTAR 代工貼牌的後期產品, 線路圖差不多, 小改零件號碼.

网友:
遇事不决先整电源,绝对没错

楼主:
昨晚跑了一下电路,关于基准线随档位跳动的问题已经解决。方波变形的问题等回去再看看。工作之余说一下跳动的问题。
    1.AC/DC输入模式开关置接地位置。
    2.万用表置直流毫伏档,接在垂直灵敏度微调电位器(灵敏度波段开关中间的旋钮)上端与地之间。
    3.调节运放LF411第1脚和第5脚之间的微调电位器VR204使万用表显示为零就可以了,两个通道操作是一样的。
其他型号的运放应该也可以这样调。
补充:LF411就躲在灵敏度微调电位器下面。

网友F:
以前參考過的, 類似 OS 5020 電路圖

壇子不許發連結, 其他參考過的電路圖 oscope 5020, 有興趣的話看看私訊到度盤下

链接:h t t p s : / / p a n . b a i d u . com /s/17AUsyxi0Dd36hVwzOo9cYw?pwd=osco
提取码:osco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參考過的, 類似 OS 5020 電路圖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