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CBB6电容能否用安規电容代替?

楼主(2024-06-19):
家里的风扇启动电容坏了,手头有安規电容,能替代吗?

网友:
那种标着AC250V或AC275V的安规电容,实际耐压比400V电容高得多,容量合适的话可以替代。

只是有个小缺陷,安规电容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容量会缓慢下降,局部击穿造成击穿点镀膜蒸发,极板面积下降所致。
不过问题不大,用个几年应该不会有明显感知。

网友:
代换过,正常使用几年了

网友:
如果是黄色的那种黄色方块安规应该可以替换,也要留意耐压值和容量
不急用的话建议淘宝买 多买点也能备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暂时不装好像也没事

网友B:
应急可以。虽然标称耐压275V,比风扇原配标称450V低,但因为工艺要求高,实际替换三年内没什么问题。

网友:
MKP和CBB差不多的东西
能用,坏了在换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暂时不装好像也没事

你说的完全对。用手一不搂扇叶就能转,而且想让它往哪转,就往哪不喽。

网友:
我维修过一个阻容降压的电饭煲,当时手上没电容,用一个风扇电容代用(容量相近)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见客户拿回头

网友:
容量相同,耐压足够的话,可以替代,自行查一下,为什么那种电容叫“安规电容”?

网友:
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

网友:
安规电容只是自带失效安全的特性,和普通薄膜电容没有区别,可以替代,需要注意的是安规电容给出的是交流耐压而不是直流,一般都是AC250或AC275,但其直流耐压远高于交流的峰值,代替630V直流耐压的电容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急可以。虽然标称耐压275V,比风扇原配标称450V低,但因为工艺要求高,实际替换三年内没什么问题。

安规上标耐压是交流,其直流耐压至少都在630V以上

楼主:
感谢各位。

CBB    400V AC
X2       275 VAC
不知道风扇电容在工作时二端峰值电压是多少。
风扇电容容量减小,鼓包失效是常有的事,我的这个风扇安装位置有点特殊,拆装麻烦,所以考虑多了点。

网友:
原来的电容都安装在按键板附近,现在的电容好多都安装在电机屁股后面,环境温度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