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移相全桥的副边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24-06-20):
电路和波形见图,其中,副边电感Lf较大。
在t3-t4阶段,此时T3和T2管都是通的,假设Vin正负是300V,把负极当做零点,则B点电位等于300V,此时Uab=-300V恒压,导致原边电感Lr电流线性下降至0后再反向线性不断增大。此时副边二极管Id5和Id6换流变化曲线为什么是图示的那样(常规理解不是有能量交换时原副边电流呈等比例吗),另外t5和t6时刻发生了什么使得原边电流突然折弯,谁知道吗?

网友A:
我来讨论下第一个问题哈:副边电流T3,T4时刻为什么和原边的电流不是等比例关系,T3时刻,副边电压达到最大值,原边的上个周期电流迅速线性下降,图纸上看得很清楚,重点:由于ip电流发生过零,副边的感应电势势必也发生极性扭转,ID5是上一个周期的充电电流,ID6是新一个周期的感应电流,一个变小,一个变大。由于副边滤波电容CF的存在,当ID5的电流小到不能打开D5,D5关闭,此时D6刚好接续上。就是由于这个CF存在,D5,D6二极管的负载不是纯线性的。相当于有一个非线性的门槛了。你可以不接CF,再测试ID5,ID6保证就能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讨论下第一个问题哈:副边电流T3,T4时刻为什么和原边的电流不是等比例关系,T3时刻,副边电压达到最大 ...

在D6没被导通前,输出电压恒等,按理此时副边电容上电流是线性的,id5和电容电流叠加不应该是曲线吧。

楼主:
常见的LLC输出也有电容,这个电容基本上没影响原副边电流的线性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的LLC输出也有电容,这个电容基本上没影响原副边电流的线性关系啊

我翻了很多讲解也没有提到这个电流。这里有分布参数参与吗?有分布参数参与谐振,电流就是正弦的。

楼主:
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里看到的,作者宫力。推理都是暂时按理想器件推的,但结果确实又很像谐振电流

网友:
上述电路结构为移项全桥LLC拓扑结构(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Lr,C1、C2、C3、C4,在二极管和开关管配合下组成谐振电路),应用于功率大,效力高的开关电源中。D1和D2组成一个半桥(脉冲相位同步),D3、D4组成另一个半桥(脉冲相位同步)。每个半桥输出的PWM的占空比是恒定的。移项全桥是通过改变和控制移项角来改变电压波形的脉冲宽度,来达到调节输出电压。其中VAB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电压,IP是流过谐振电感的电流,Vr是开关变压器副边的电压。至于所提到Ip电流突然折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由试验得出,因该电流的变化曲线是由Lr电感和相关的元件共同确定的(工作的谐振状态频率波形很复杂)。
你所说的什么硕士论文,该种电路在中兴大功率开关电源中用得很多。

楼主:
网上也有讨论的,但怎么来的似乎也没人说清楚

网友:
仔细看了图形想了想,个人认为:上述电路的拓扑结构图及所绘制的方波驱动信号,在t1、t2时间段时,T2、T4管均加了方波信号,但因T1、T3管均未导通,其供电电压无法加到T2、T4管的S、D极上,再说上述电路的4个MOS管只能相对导通,只有这样,当其D、S加上电压,控制极加方波信号时才可导通,并构成Ir回路。
上述电路具有LLC电路典型特征。其主要工作过程就是以4个MOS管所加的方波信号转换成基波信号,即通过Lr、MOS结电容、高频变压器漏感等组成的串联谐振电路产生正弦波信号,信号电流波形Ir为正弦波并由高频变压器次级两个全波整流二极管极相关阻容元件产生输出电压的。

楼主(2024-08-06):
旧问题重提,假如控制信号是上面的移相信号,但电路拓扑又是LC全桥,副边就是普通的桥式整流,没有大电感了。整个过程又当是怎样的呢?原边能产生出正弦电流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