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指点一条关于单片机SDR的明路

楼主(2024-06-20):
为了不浪费每个月的免费打板机会,我计划做个单片机SDR
目标是:尽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外围元件,用普通的平价器件,做到MW/SW/FM接收

初步的想法是用stm32f303(主要是手上有存货)
用开关变频,把信号降到100~200Khz
ADC采样后由软件处理,最后送DAC输出

现在有两个问题比较困扰:
1. 频率低本振可以用单片机直接输出。FM就有点困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实现办法?
用专用的可编程振荡器/频率合成芯片当然可行,但这玩意比较贵。
如果能用常用的分立件拼出个数字倍频器,把单片机的输出给倍频上去就比较理想了。
我还考虑过弄个分立的数控振荡器,搞个软件锁相环,用来当本振信号。但感觉又把问题复杂化了,多半会夭折。

2. 选频部分怎么设计比较简单?
为了提高灵敏度,我决定还是保留传统收音机的调谐+高放。不过改由单片机控制。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参考的?关键是要简单

网友:
FM频率有点高

网友A:
既然追求简单、便宜,性能难免被妥协。频率合成器贵,分立PLL复杂,只好忍受开环本振的频飘
高放为啥要单片机控制?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追求简单、便宜,性能难免被妥协。频率合成器贵,分立PLL复杂,只好忍受开环本振的频飘
高放为啥要 ...

MCU控制调谐及高放增益,设想是如此,能不能弄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MCU输出几十MHz的方波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能搞个3~4倍频应该就可以用来当FM的本振信号了吧?
实在不行,我就给FM弄个独立的本振?然后用MCU控制。应该不会有太大频飘。MW和SW可以直接用MCU输出本振。

网友B:
参考以下这个机器:DeepSDR 101 产品发布

便携式SDR数字解调收音机

https://deepelec.com/2022/07/27/ ... duct-release-zh-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以下这个机器:DeepSDR 101 产品发布

便携式SDR数字解调收音机

感谢建议,我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C:
stm32单片机用定时器输出时钟信号的话,都是整数分频,在高频和低频的频率步进不相等,也就是频率步进没法做精确,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可小数分频的锁相环芯片吧,比如ms5351,才两三块钱一个
当然也可以不用定时器做硬件时钟,可以在程序里写一个软件的dds,这样也能小数分频得到任意频率,但是对单片机的内存,时钟速度都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单片机用定时器输出时钟信号的话,都是整数分频,在高频和低频的频率步进不相等,也就是频率步进没法 ...

是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过由于只做广播接收,这个步进精度要求可能不是那么高。
我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艰苦奋斗精神,打算先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其它简单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因为是打算用ADC采样后,软件处理。
软件可以根据当前的差频随时调整。对本振的步进精度也会有比较大的容忍度。
而且还可以采取多次变频组合的方式,得到相对理想的输出结果
以上都是我脑补的,理论上应该可以,还不确定会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D:
支持楼主学习研究,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sdr,电视棒那种,咱也会点stm32,如果有什么学习心得,希望能更楼,

网友E:
这个主意很好,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为了节省劳动力提高社会效率,我看我就不用再画蛇添足动手了。
就等你的结果我来使用就行了

至于建议吗  短信联系   短信联系。

网友F:
研究CentSDR即可: https://github.com/ttrftech/CentSDR          上面的<DeepSDR 101>的就是它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参考以下这个机器:DeepSDR 101 产品发布

便携式SDR数字解调收音机

基于国外一个开源项目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意很好,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为了节省劳动力提高社会效率,我看我就不用再画蛇添足动手了。
就等你的 ...

感谢支持。我目前还在构思,收集各种设计方案。如果你的项目先完工,我也可以借鉴一下。一点都不会浪费社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学习研究,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sdr,电视棒那种,咱也会点stm32,如果有什么学习心得,希望能更楼, ...

感谢支持,有进展我会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究CentSDR即可: https://github.com/ttrftech/CentSDR          上面的的就是它

感谢分享,我先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于国外一个开源项目修改的

嗯,如果有什么其它的建议,也欢迎发出来,多多学习参考别人的成功经验总是没坏处的

网友H:
借楼 咨询请教一下。

现在成品的 SDR,哪种比较好?
孔雀石?RX-888 MK2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有什么其它的建议,也欢迎发出来,多多学习参考别人的成功经验总是没坏处的

一般来说,因为SDR的ADC采样的速率很高,单片机直接处理是不行的,需要用PFGA做数字下变频。
可以参考HackRF的方案,也是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借楼 咨询请教一下。

现在成品的 SDR,哪种比较好?

孔雀石便携机。
RX888要接电脑,16Bit的ADC,弱信号接收能力比较强,对电脑配置要求高,更专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因为SDR的ADC采样的速率很高,单片机直接处理是不行的,需要用PFGA做数字下变频。
可以参考Ha ...

是的,直接ADC单片机肯定不行。我用LimeSDR解FM广播,电脑的CPU的风扇都要呼呼乱转。
我的想法是先变频。把频率降到100~200KHz以内。然后再用ADC处理。

网友G:
现成的方案不就有了,你买台孔雀石SDR,不用毛子的固件,自己重写软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成的方案不就有了,你买台孔雀石SDR,不用毛子的固件,自己重写软件就行

现在的孔雀石,都是国内山寨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孔雀石便携机。
RX888要接电脑,16Bit的ADC,弱信号接收能力比较强,对电脑配置要求高,更专业点。

正宗俄罗斯原产的孔雀石 不便宜吧。

我看海鲜市场有很多烧友自己做的SDR电路板(不是孔雀石),没有外壳,也卖一千大几,感觉实在没把握。

有个号称英国的SDRplay RSPduo,看介绍14Bit的,您可了解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正宗俄罗斯原产的孔雀石 不便宜吧。

我看海鲜市场有很多烧友自己做的SDR电路板(不是孔雀石), ...

SDRplay就是RSP1系列SDR的配套软件,是RTL-SDR的升级版,我刚好入手了一个国产的,200块体验了一下SDR,感觉还是比较超值的。
短波的灵敏度已经很好了,感觉和二次变频的DE1103不相上下。
配一个带高放的小环天线(这种天线可以隔离干扰,尺寸小可以挂窗户上)更好,如果使用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底噪会更低。
据说正版的性能更好,不过价格也较贵。
调频接收也很好,使用新版本的软件,音质很好,可以和常见的收音头媲美。
这机器接收范围10K-2G,不过高频段(大概3、4百M以上)性能似乎不佳,有人说是频偏大。
配套SDRplay软件是功能强大且比较成熟的,总之,作为SDR为入门我觉得是足够了。

网友I:
F303的性能够不够哦?SDR除了硬件,软件更复杂,这个事情想想都觉得后续工作量能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F303的性能够不够哦?SDR除了硬件,软件更复杂,这个事情想想都觉得后续工作量能搞死人

RP2040都能跑得动,F303没理由跑不动。更何况国产303平替产品的频率可以跑300MHz

网友:
http://www.i2phd.org/armradio/index.html
雖然離FM很遠, 但可以參考玩玩, 開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SDRplay就是RSP1系列SDR的配套软件,是RTL-SDR的升级版,我刚好入手了一个国产的,200块体验了一下SDR, ...

谢谢。
我最近也在学习和物色合适的

好像有的很贵,一千两千。感觉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J:
看到"SDR"想起"uSDX",搭车求助

LM4562是双电源(±2.5V~± 17V)运放,但在电路是12V单电源供电,有的"SDR"甚至5V单电源为LM4562供电

求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P2040都能跑得动,F303没理由跑不动。更何况国产303平替产品的频率可以跑300MHz

RP2040不了解。也没有做过SDR。如果你用国产303,那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到"SDR"想起"uSDX",搭车求助

LM4562是双电源(±2.5V~± 17V)运放,但在电路是12V单电源供电,有的"S ...

单电源放大,加直流偏置就可以,4562时而同相放大,时而反相放大,都有加偏置,反相放大的直流片置由0.47u电容提供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谢谢。
我最近也在学习和物色合适的

rx888秒本帖的其它所有,32m频谱宽度,当然了,发热量和对电脑性能要求也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研究CentSDR即可: https://github.com/ttrftech/CentSDR          上面的的就是它

这个机器有没有新固件,有deepsdr感觉功能还是太简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rx888秒本帖的其它所有,32m频谱宽度,当然了,发热量和对电脑性能要求也高

非常感谢。
请问对电脑要求,普通办公用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不可以吗?配高端游戏电脑?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
请问对电脑要求,普通办公用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不可以吗?配高端游戏电脑 ...

那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带usb3的电脑基本都够了

网友L:
去年做的一个sdr,ne612变频,有源低通滤波,stm32f407采样,1.2msps,extio给hdsdr.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去年做的一个sdr,ne612变频,有源低通滤波,stm32f407采样,1.2msps,extio给hdsdr.哈哈,,

这倒是省事了
请问题extio相关的接口资料在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省事了
请问题extio相关的接口资料在哪里有?

只需要实现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那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带usb3的电脑基本都够了

请教,英国设计的SDRplay RSPduo ,与RX888比较孰优孰劣?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教,英国设计的SDRplay RSPduo ,与RX888比较孰优孰劣?

duo可见的优点主要是集成了两个同样接收器,使你可以同时进行特殊的接收试验,另外这个机器的adc为14位,频谱宽为10m

这一点上比rx888是差很多的,后者为32m频谱

duo的另一个好处是SDRuno这个独家软件的支持,当然了我在rx888上用sdrconsole也很好用。

此外,duo的正版价格到了2xxx了吧,值不值看你个人需要了,不知道有了仿版没,rx888的仿版在888左右。

另外说一句,上到大几百元的sdr其实性能都差不多,灵敏度啥的不是sdr要考虑的,靠天线和放大器就行。主要是频谱宽(想像一下同时查看32m范围的频谱有多爽),adc位数(这个我个人感觉区别也不大),另外就是支持的频率范围了(个人觉得从长波到uv段是最起码的,再低或高,天线也难实现了)

网友:
fm好像可以降频后再给到单片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有没有新固件,有deepsdr感觉功能还是太简陋了

新固件,你自己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K:
duo可见的优点主要是集成了两个同样接收器,使你可以同时进行特殊的接收试验,另外这个机器的adc为14位, ...

感谢细心解答。看起来888是主要考虑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感谢细心解答。看起来888是主要考虑方向

888需要3.0接口,好像全功率可以拉倒带宽60兆赫,和wolf用的一样的ADC,LTC2208,16位ADC。具体接收玩,从群友反应孔雀石灵敏度好点,但是wolf可以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M:
888需要3.0接口,好像全功率可以拉倒带宽60兆赫,和wolf用的一样的ADC,LTC2208,16位ADC。具体接 ...

粗略了解了一下孔雀石,接收频率上有“盲区”,250M-400M被故意隐去了。
而且原版俄罗斯的孔雀石得将近2K了。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