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AGC自动控制电路图,哪个老师帮画一下

楼主(2024-06-20):
要求Q1根据中频信号的强弱,自动输出0-4V电范围电压给AGC,这个是我的想法,大家帮画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正向AGC控制,所需控制电流较大,建议用低内阻射极跟随器提供控制电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增加一个检波器直接对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检波,以获取AGC直流电压?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幅度,通常是推不动三极管检波器的,一般得经过中频电压放大,而且中频放大的增益要合适。FM收音机AGC的作用是防止混频器过载,要求AGC起控足够晚控制量又要大,也就要求AGC检波有一定的延迟,检波器输出端与高频头之间还得设置直流放大环节,用分立元件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