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的电位器质量太差!

楼主(2024-06-20):
前年,用HT牌10K三联电位器,为卡拉OK放大器加装了一个音量控制。这几天没事,拿出来试音,两个声道都无声,以为是电路故障,一检查竟然是电位器完全断路!而且三联都断路。玩电子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用了几十年的电位器,顶多就是接触不良,哪能完全断路?看着这玩意做工也可以呀?

网友:
第一,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第二,相信大品牌,口碑不是盖出来的。
第三,不要自己糊弄自己,这不是好习惯。

网友:
我讲个笑话:索尼7600GR的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2020年的时候买了25台学生用的测试实验台,每台上面有5个多圈电位器。第一年使用,都很好。第二年使 ...

上海环球牌电位器质量很好!

网友:
碳膜和铆钉片结合部氧化松动了?

网友:
如果都是滑动不通还是可以修下的,其它只有扔

网友:
说到电位器,80年代中期进口的日本马兰士电台上的电位器不论是自己单位用的还是从破烂市十块钱两个买来的,还有进水都烂了铝合金后壳的,拆出来的电位器就没见一个坏的,电台用到报废也没换过一个电位器,阿尔卑斯品牌的绝对靠谱。

网友A:
我单位2020年的时候买了25台学生用的测试实验台,每台上面有5个多圈电位器。第一年使用,都很好。第二年使用,坏一半,第3年,全部坏了。买来环球牌电位器,全部更换,都好了。坏的原因全都是电位器滑动触头不接触,所以换下来以后,全部丢弃处理。

网友:
日系电位器的质量和国产比,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层次。这和材质、工艺都有关系。不过在价格上其比国产的高很多。

网友:
        从材质上来说跟锌合金挂上钩的最后都变成了豆腐渣,铝合金的受潮灰尘腐蚀的千疮百孔,电子元件最容易损坏失效的就是电解电容,跟它自身的电解液漏液干涸有关是固有的毛病,不管什么的管脚镀银的容易发黑,镀锡的容易发霉,发黑发霉后就不导电接触不良,用钢刀刮都刮不干净。

网友:
我的爱华音响电位器一直在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国产某大品牌机用的电位器也是垃圾。一架成品收音机把经常动的部件用优质件,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品牌效应会很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网友:
最反感的是某生的收音机,用了没多久,没几个音量电位器是好的,而且一直不改

网友:
编码器 和 电位器 ,哪个寿命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