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改好了

楼主(2024-06-20):
我这个扇用3UF电容量正好,身边有什么用什么。高档不直通也有好大风,在房间里有可以了。微风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应是问候您的腿恢复得咋样了,我记得您好像发过腿做手术的帖子,图片很是惊悚

网友:
是串联吗?

楼主:
并联。1uF高档转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我这个地方只有最热那几天没有办法,不热的时候风扇下半夜有时都不敢用 因为是地面一楼。所以没有买空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地方只有最热那几天没有办法,不热的时候风扇下半夜有时都不敢用 因为是地面一楼。所以没有买 ...

买一个风扇遥控组件,装上不知有多香

网友C:
同楼上的反正想改,怎么不搞个遥控的。我以前还说自己做一个遥控的,最后一看万能得宝上套件大把的是,还便宜。 最后就是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的反正想改,怎么不搞个遥控的。我以前还说自己做一个遥控的,最后一看万能得宝上套件大把的是,还便 ...

是改档位?电机只有三个速啊。哦!想起来了可控硅

哦!又不对了,你们说的是遥控为了方便,我是为了调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风扇遥控组件,装上不知有多香

我是做调速用,最小风晩上都嫌大。要个微风。

网友D:
那种在定时器开关加电容的法子简洁,外面不拖泥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在定时器开关加电容的法子简洁,外面不拖泥带水。

这个台扇没有定时器的。

网友E:
能正常行路了吗?

网友F:
俺卧室是用3-5W微风小吊扇,其他房间用大吊扇,风很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卧室是用3-5W微风小吊扇,其他房间用大吊扇,风很柔和。

小吊扇好玩,不伤人的哪种?

大吊扇我用怕了,天天头顶三把高速旋转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正常行路了吗?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