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桥堆优势是啥?

楼主(2024-06-21):
一般都是SOP DIP封装方桥堆
少数产品里看到有用圆桥堆
有特殊优势?我以为这个是金封,仔细看下估计也是塑料的

网友:
这样封装的通常是小功率桥堆。体积小、立式安装、不需要散热器,一般不超过2A电流。没有什么其他优势。

网友:
优势是体积小

网友:
没拆过,有没有可能是封装便宜?一个塑料盖一点树脂就可以了。
没砸开过,不知道里面什么样。

网友:
体积小, 电流大  ,引脚粗,

网友:
扣桥,硬性夸,体积小,引线长,使用方便灵活

网友:
国产、进口电路板见到很多这样的整流桥,很常见的元器件

网友:
好看,这个按在电路板上占用空间小,而且很好看

网友:
这种小功率园型桥堆我有几十个,基本没啥卵用。

网友A:
刚刚砸开一个,简单的画了个结构图:
四根引脚直接就是框架了,固定了4个独立的小PN结,外面不是我想象的塑料壳再浇树脂,没有塑料壳,直接是树脂。因为手机低劣,实物图拍不清,所以没有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砸开一个,简单的画了个结构图:

四根引脚直接就是框架了,固定了4个独立的小PN结,外面不是我想象 ...

整体树脂?

网友:
我以前认为外壳是个小塑料桶,整流桥放在桶里罐树脂。
今天砸开,不存在我认为的塑料桶,这种整流桥除了引脚,那一坨黑的都是树脂。

网友:
优势就是体积小,电流小。不知道这算不算优势。

网友:
感觉没有优势。20年前吃过桥堆质量的亏,从此除非非常必要,必定是4个独立二极管

网友:
这个形状的全桥、半桥,我都有几十个,都没派上用途,等什么时候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