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适合音响的线性电源

楼主(2024-06-21):
目前家里的高清数字音乐播放器、前置功放、数字功放、收音头等都是使用的独立开关电源,想换成统一供电的线性电源,要求有5V、12V两种输出电压,其中12V额定输出电流不低于6A,5V额定输出电流不低于2A。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哪位大佬有成品推荐吗?谢谢!

网友:
82VA的功率,自己做一个完事,没啥难度。
或者网上买一个,这么小功率,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
电压不高,所需容量也不很大,不如一步到位直接用锂电池组供电,这才是音响电源的最好模式,彻底摆脱电源影响。用完即充电即可。开关电源实在不大适合音响用,用来充电还不错。

网友:
12V6A的线性电源损耗是比较大的,不如直接用12V蓄电池+12V转5V线性模块。锂电池不方便还要配充电器保护板等。

网友:
搞个150W的变压器自己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A:
这个适合自已做,成品,单12好找,用电台的电源,基本可以用,但线性5V的不好找。还是建议自己做100瓦左右,简单。不想做分立可以lm317/7812加扩流三级管,lt1083等都可以,主要是压差与散热要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合自已做,成品,单12好找,用电台的电源,基本可以用,但线性5V的不好找。还是建议自己做100瓦左右 ...

定制变压器就行,一组12V,一组5V,两个绕组整流再三端稳压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