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04示波器不规律死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4-06-21):
几年前在坛里买的岩崎SS7804示波器,一直使用,近期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规律的死机、有时不开机(全部指示灯亮)故障,CPU板清洗过,电池换过,还是一样。有碰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吗?

网友A:
看故障描述 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电压低 无法使处理器的复位电压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字符显示异常,最后在鱼上淘了个cpu主板换上,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故障描述 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电压低 无法使处理器的复位电压正常

没图纸电压不好参考,但在正常使用中也会死机。

网友:
电解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B:
据说岩崎的电源问题是通病。
我现在用的是SS7810,风扇声跟汽车似的,偶尔还 “打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岩崎的电源问题是通病。
我现在用的是SS7810,风扇声跟汽车似的,偶尔还 “打不着火” 。

后来怎么处理,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处理,换电源板?

没处理,对付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