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颜值的4P1S推挽线路图,大家分享吧

楼主(2024-06-21):
供大家分享讨论研究,不参与辩论,成熟电路放心研究着玩吧,开心就好,关于音质不用怀疑,玩过4P1直热的都有感受,又便宜又好听又好玩。
输入电感线圈绕制不复杂,为了线圈平衡用王字架正反乱绕,效果也相当理想。

灯丝电路有误,电解电容是10000的不是1000的,灯丝不用整流电路也可以,底造也能调整理想,但是开机时有嗡一下的造声

网友:
电感分相,我在修晶体管收音机用过这种电路;
这里不知道对音频上限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这电路形式很简洁

网友:
推挽胆味不浓

网友:
推挽做好了不但胆味浓,气势还很足。但做好推挽需要一个正确的线路。

网友A:
请教,同一声道的两支4P1S灯丝可以共用电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同一声道的两支4P1S灯丝可以共用电源么?

为什么不呢?

网友A:
意思是完全没有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完全没有问题咯

对啊。我前面修理一台300B前级,两路的阴极共用一个510欧的电阻和阴极电容。

网友:
画了一块板子,这电路推动牛不过直流,试试看声音如何:

网友(2024-07-25):
用倒相牛买不到成品嘛

网友:
楼主 倒向牛  可以介绍一下吗  绕法?

网友:
3500匝乘以二 也就是7000匝  正负绕制  推挽输出牛牛似的就是没有了次级
对这个牛很有兴趣  能否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