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维修一台十多年前的台式电风扇,表现为风扇卡死。

楼主(2024-06-21):
打开电源,风扇不转。用手推动扇叶会慢慢转。怀疑启动电容或是轴卡死。
拆开,发现转动困难,有时候甚至直接转不动,判断为轴缺油卡死。
于是在轴上滴入WD40,运行几分钟后恢复正常。
吹了一个多小时停机,过一会儿再开机发现又卡死。
于是分解电机,在轴套周围缝隙里用牙签填充织物(拖把条化纤纤维),滴入废机油,机油耐高温,比缝纫机油好。
两个轴套同样的操作,再在轴上抹上机油。
装回去。
打开电源,风扇运转丝滑无比。
应该能管用三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修补补再三年,哎·,如何·拉动内需????

这是物尽其用,也是保护环境的要求。在没有解决回收资源的再利用好方法之前,这是最可取的方法。
“拉动内需”不能以牺牲环保为代价。一旦造成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是巨大的,国外有很多前车之鉴的例子。

网友B:
換兩個滾珠軸承, 或者直接買個電機30元

网友A:
修修补补再三年,哎·,如何·拉动内需????

网友C:
这样的风扇,以前的很耐用,现在的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风扇,以前的很耐用,现在的不知道了

2010年左右产的,拆开看了做工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只能说一般,电机线是铜的。

楼主:
这台风扇除了抬头低头阻尼松了,用快递泡泡袋卡住才行,摇头有和前面风向叶轮都有单独的电机驱动,塑料材质也是新料,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兩個滾珠軸承, 或者直接買個電機30元

能修好就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兩個滾珠軸承, 或者直接買個電機30元

风扇换上滚珠轴承,噪音会增大,特别是金属扇叶的风扇。

网友D:
高手!正规、地道的维修老师。
瞎猜一句,楼主是一位做为人做事严谨的人,这样的人孩子通常相当优秀等。

网友:
前期很多风扇两头有毛毡可以加多点湿润毛毡!这样可以用一年,我几部鸿运扇都拆开加过油!顺带清理扇叶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正规、地道的维修老师。
瞎猜一句,楼主是一位做为人做事严谨的人,这样的人孩子通常相当优秀等。

惭愧,不敢当。。。。

网友:
这种电风扇不算古老,三四十年的老风扇依然精神抖擞,就是声音大了点

网友:
早期的电扇前后轴承都是粉末冶金的带微孔的铜轴承,在吸满润滑油的毛钻包裹下可以长时间微量的润滑主轴。但是后来厂家一再最求低价,用了铸铁轴承问题就来了,一发热一缺油就咬死,拆下处理一下加点油好了没几天又咬了,直至线圈烧毁。实际上在制造时用微孔铜轴承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生菊花电扇到现在好好在用的多了去的。

网友E:
里面的含油毛毡硬化结块卡死了,我的美的风扇就是,直接拿掉毛毡,滴了机油后用医用凡士林抹上了,目前又用了快两年,基本没事。底座塑胶有点老化了,开始掉渣。毕竟十几年了。

网友:
凡士林温度稍微高点就化了,用毛毡才能存住油

网友(2024-08-12):
早期的电扇轴承都是用粉末冶金压制带微孔含的铜轴承,在吸满油的毛钻包裹下可以长时间润滑主轴。但是后来厂家用铁粉制造轴承,一发热一缺油就咬死,加点油好了没几天又咬死。原来是用毛毡存油,现在使用泡沫塑料存油。有油的泡沫在高温下几年就结块了,缺油的铁轴承很快就咬死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含油毛毡硬化结块卡死了,我的美的风扇就是,直接拿掉毛毡,滴了机油后用医用凡士林抹上了,目前又用 ...

MD风扇的塑料件是短板,我的落地扇支撑风扇头调俯仰的塑料碎了,宝上买整个接线合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年左右产的,拆开看了做工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只能说一般,电机线是铜的。

现在是铜电机就不错了,都铝线的多

网友:
以前电机还保留加油孔,加一次油能用几年,现在都是密封,加油只能在前后轴套加,慢慢渗,用个一年又要加一次。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上世纪风扇,修修补补就接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