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二七无线电厂714、741-A七晶体管收音机的疑惑

楼主(2024-06-21):
前脸铭牌714,后盖却是741-A?怎么回事呢^_^

楼主:
该型机有点特色:检波二极管不是2Ap,而是3AG的二个电极……
喇叭商标:嵩山
中波磁棒长。
而电路板却短小。
内附一号电池塑料筒。

楼主:
还有就是它的低放管3AX31,不是常见的瘦高型,且其引脚容易锈蚀,断掉的管子在机内滚动容易被喇叭上的磁铁吸附……

网友:
经典套件机器

网友:
仿制郑州无线电厂的黄河741,应该是印制失误,当时741套件10元,我装过很多

网友:
黄河741,以前修过不少,灵敏度不错......

网友A:
        这种短印刷电路板的是黄河741,后来出现的长印刷电路板的叫做黄河741A,或者黄河741B,其实电原理图基本都一样,以前都有套件,现在套件价格不菲,这个前面板有个灯笼,还有个牌子叫中原,有的型号是714,内部无非就是前两种。

网友B:
本坛提供黄河714收音机的资料:

黄河741系列和714收音机,外壳尺寸应该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有用锗管的有用硅管的,线路板尺寸和元件排列布局不同,以及外观设计的差别,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印刷电路板的是黄河741,后来出现的长印刷电路板的叫做黄河741A,或者黄河741B,其实电原理 ...

对了现在还出现了黄河741集成电路版,感觉太简陋了,除了外壳外也不能称作黄河74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坛提供黄河714收音机的资料: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果然是资深发烧友,年代感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