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网络通断是否可用电子开关4066,高压光耦, 或其他电子开关?

楼主(2024-06-22):
网络通断控制,最佳方法有哪些?继电器或控制路由器或交换机以外,电子开关也是否可直接控制网线通断呢?

网友:
直接路由器控制不就行了?如果简单粗暴点拔网线拔电源都可以

网友:
CD4066?HC4066?这些 Rds_on 太大了

网卡的自适应就是用模拟开关切换的,模拟开关确实可用于控制网络通断,但需要 Rds_on 更低的型号。

网友:
到ADI找电子开关,4066电阻太大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4066速度不够

网友:
光耦,开关频率上限几百千赫到几兆赫之间。
4066,频率上限40MHz。

五类线最高频率带宽为100MHz,最高传输率为100Mbps。

简而言之,这俩器件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