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空调是什么原理制冷

楼主(2024-06-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太阳能空调不了解,不过就目前人类的科技应该不外乎太阳能发电驱动空调或者太阳能集热管驱动空调两者吧。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既然市面上没有,没有就是不现实,不可靠,不能用。
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空调不了解,不过就目前人类的科技应该不外乎太阳能发电驱动空调或者太阳能集热管驱动空调两者吧。

有种吸收式空调,用燃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吸收式空调,用燃气。

压缩机式电冰箱的前身就是吸收式的,100W左右的电加热芯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用过,太阳能空调没见过。

网友:
主流空调器无非用以下三种方式制冷(制热):蒸喷式、吸收式和压缩式,小空间制冷也用半导体(原理基于帕尔帖效应,又称热-电效应),至于太阳能不可能直接制冷,莫非把太阳能转换成电再来驱动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珠也会忽悠人

早年说投资多少钱进军半导体(IC)也没下文了

十有八九早撤出来了。

网友:
太阳能空调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发电供给空调制冷,没有太阳的时候就用市电。

网友:
作为一个本专业的人,我的看法是太阳能空调用于家用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家楼顶摊到你家几个平方给你装太阳能电池,3个平方还是5个平方?这点面积发的电,做做照明还得省着用,就算小空调,1匹的,输入功率要750W,而且要连续不断的,可能吗?来一片乌云,你家里空调就挂了。
节能环保这个概念是好的,但没啥可操作性。即使操作成功的太阳能热水器,真的能从传统燃气热水器的虎口里拔了几颗牙?我想不要拔牙了,连一点牙缝里面的肉丝都没有。我亲身经历,老早算过一笔账,买台普通燃气热水器1000,买台稍微能全天候(附加电热、三个人洗澡)的太阳能,3000要吧?安装费多少就不算了。2000元差价,你买天然气,买多少?2000元光用来洗澡。

网友:
以色列 最早研究出这种技术的 通过室外吸收箱 吸收出空气里的湿气 冷凝成水雾 然后交换到室内机用   八十年代末的《无线电》杂志 国外点滴栏目介绍过

网友:
推荐小米的巨省电pro

网友D:
格力的“太阳能”空调,还是躲远点。
空调或者冰箱,其工作原理分为电动压缩式、吸收-扩散式和半导体制冷式(半导体制冷在空调上面几乎没有实用性)。电动压缩式制冷设备的优点是效率高,但用太阳能制冷,压缩式制冷须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效率低下,光伺服系统造价高,没有光伺服的太阳能发电设备效率更低。格力“不用电的空调”只是增加太阳能板发电,可以降低耗电量,但离开照明电网是否还能正常运行就不好说了,跟单纯使用照明电的空调相比,省下的电够不够买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都难说。电动压缩式制冷设备是利用电动机带动活塞式压缩机压缩制冷剂,利用制冷剂液化放热、气化吸热制冷的,要把制冷剂通过压缩的方法液化,电动机获得的电压、电流都不能太小,否则电动机转矩不够,制冷剂无法液化。
目前技术比较成熟的太阳能制冷设备,只吸收-扩散式,空调使用溴化锂和水当做制冷剂,冰箱使用氨气、水、氢气当做制冷剂,这种制冷设备不需要压缩机产生高气压,只需要对混合制冷剂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制冷,虽然制冷设备的效率不及电动压缩式制冷,但是它不需要效率很低、造价又很高的太阳能电池板,阳光不太足的时候也能制冷。吸收-扩散式空调价格不低,大多数是中央空调系统,格力没那种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力的“太阳能”空调,还是躲远点。
空调或者冰箱,其工作原理分为电动压缩式、吸收-扩散式和半导体制冷 ...

记得早些年长沙远大就生产溴化锂中央空调,不知现在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