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87数显表70%潮湿天报警不能用,是这样的吗。

楼主(2024-06-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异丙醇洗,塑料件要拆下来吗?比如ptc的热缩套,表笔插座的胶套。我也有仪表类似这种情况,热吹风 ...

IPA 对大部份塑料是安全的,但对某几类塑料仍是有损害,所以清洗前要注意一下塑料材质。

热缩套有 PVC、PE 和 PP 材质,PE / PP 的没问题,PVC 的便要注意,接触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异丙醇洗,塑料件要拆下来吗?比如ptc的热缩套,表笔插座的胶套。我也有仪表类似这种情况,热吹风 ...

IPA 不会损伤塑料件的

网友:
Leads 應該是代表 表筆 一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发出连续的滴滴滴声,如果是有太阳的天气,放在太阳下哂一晒就可以了,现在是黄梅天阴天没办法不能用了 ...

以前賣烤餅的窯旁邊放了一天, 有機會好的

网友:
    用酒精棉签清洗下4个插口,热风吹干后棉签弄点WD40涂下里面的接触片,就会正常.
    Leads意思是指电流端子上有插头,漏电所至,检测电路误判.

   带检测的8系列都会出现,必须定期清理,当然先要保证主板正常的,主板漏电也要用酒精清洗后烘干.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漏液没清洗干净 ......

网友:
我的FLUKE87-Ⅲ在潮湿的情况下也会滴滴滴的报警,用棉签蘸酒精或四氯化碳清洗一下表笔插座晾干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漏电,本来就有漏电故障,湿度增大的时候漏电会增加,所以报警,晒一晒湿度降低了,漏电下降了,然后不报警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助焊剂或电池漏液之类的,受潮漏电,最好用无水乙醇彻底清洗下

网友C:
这型号的表,大量采用定制芯片,成本高不说,各种问题频出,停产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的表,大量采用定制芯片,成本高不说,各种问题频出,停产不是没有原因的

停产只是正常换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表是原产地的,己用了十年有余,没有出任何故障,而且功能多,且准。贵那是肯定的。

这表不 ...

买个289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只要在太阳下晒一晒就可以了。但现在都是黄梅天阴天不见太阳。

先洗板再说。

洗板可以用 99% IPA 或精密电器清洁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洗板再说。

洗板可以用 99% IPA 或精密电器清洁剂。

请问用异丙醇洗,塑料件要拆下来吗?比如ptc的热缩套,表笔插座的胶套。我也有仪表类似这种情况,热吹风一吹就正常多了,然后好景不长,天气一潮湿就坏要失灵好多天

网友E:
最简单处理方法将万用表表笔孔那面放到路由器或路由器的电源上

网友:
外壳太脏了,手持操作时汗渍污染表面,汗渍带有盐分,遇到潮湿天气漏电增加很正常。

清洁外壳、不要漏掉插孔处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处理方法将万用表表笔孔那面放到路由器或路由器的电源上

建议清洗4个座子,还有PCB电路板芯片引脚之间,时间久了就会存在漏电。特别是有污物进入以后就更加严重了,彻底清洁干净,烘干就可以了

网友:
很喜欢福禄克这个系列的万用表,准确 耐操 可靠,从不担心它会误报。

网友:
表笔通病啊,还好我的189没有拿出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表不用,可惜了。就好比有钱不用就是纸张。

哈,手头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