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368电阻档维修问题

楼主(2024-06-22):
该MF368有一次误用电阻档(可能是x10,记不清了)测市电,导致保险管爆了,换了保险管后,发现电阻档x1和x10档不准了,表现就是无论测多大电阻,指针基本都满偏。测量了一下相关电阻,发现有四个电阻阻值与电路板标注不符(图中实测值为拆下后测得的值。另外标1.8的电阻两端有白色污渍,不知是否是这次烧表导致)。电路图是老郑小烧老师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阻值不对的四个电阻应该就是红框中的四个。

按正确阻值更换这四个电阻(没有贴片原件,换的普通色环电阻)后,发现x10档有时正常,有时故障依旧,按理说这是哪里接触不好的表现,但也没找到哪里有问题;x1档则无法调零(最大只能调到电阻表尺约5欧位置处),且表笔短接几秒后用手摸更换后的18欧电阻,明显发热。

该表的详情可参考另一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36448

请老师们指导一下如何检查、维修。感谢!
上四 - 副本 (2).jpg 上四贴片MF368电路图 -

网友A:
看看换挡滑片和铜箔面。

网友:
在欧姆档,0.2、1.8、18 ... 这条支路是断开的,不应该有电流,由此猜测有短路的地方——短路分走电流,所以无法调零。
PS:刚才发现我画错了欧姆档 ,纠正如下(图中1.5V应为3V):

03 MF368  .

网友B:
取下电池、打到RX1或RX10,测18欧图中右脚与3V+(或9V+)之间的电阻,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1.8两端的白色污渍,查了上次的照片,原来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换挡滑片和铜箔面。

清理了簧片和铜箔面,且把簧片的压力加大了一些,目前x10档好像正常了,但x1档依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理了簧片和铜箔面,且把簧片的压力加大了一些,目前x10档好像正常了,但x1档依旧。谢谢。

换电池,再看看保险丝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下电池、打到RX1或RX10,测18欧图中右脚与3V+(或9V+)之间的电阻,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谢谢郑老师指导。(用另一个指针表的x1k档)测电路图左侧18欧和180欧的交点处(电路板实测1.8M那个电阻的右端)到3v+之间的电阻,x1和x10档都为0,但现在x10档是正常的。

网友C:
如果故障仅限于电阻两档,其它都正常的话,问题也就只能在这两只分压电阻与与之相连接的电路铜箔条和开关接点上,与图中左面框内的两只电阻器无关,左面框内电阻是直流电流的分流电阻,只要50微安档正常它们都其本正常。
而右边框内电阻器,看了一下你说的问题与你维修后与维修前的结果对比,问题的原因很大可能出在X1、X10档分压电阻器与前面板档位开关相连接的孔眼内或铜箔条上,这些电路板上铜箔条上的孔眼是连接电路板两个面的电路通道,过大的电流通过它可能烧开路或使电路板碳化出故障。如果开路,可用导线经孔眼前后连通。如果碳化(半通不通),则需扩孔后处理。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郑老师指导。(用另一个指针表的x1k档)测电路图左侧18欧和180欧的交点处(电路板实测1.8M那个电阻 ...

你说的很清楚,有点儿诡异——这2点不应该相通,相通的话各欧姆档应该都不准。先不管这些,
1、换新电池试试
2、短路保险丝试试
3、短接表笔,从电池盒测量RX1档的内阻

网友:
RX1的18欧姆发热是正常的,其电流约为150mA,有0.4W的功耗,3V的表基本都这样。
差5格不到零说明内阻偏大,
你在RX10档调零,然后打到RX1、短路表笔不调零,
此时指示的数值大概就是档位内阻超额的值,
找到原因故障就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再看看保险丝管/座。

多谢指导!果然是保险管的事,换了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故障仅限于电阻两档,其它都正常的话,问题也就只能在这两只分压电阻与与之相连接的电路铜箔条和开关 ...

谢谢指导,最后查明是保险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清楚,有点儿诡异——这2点不应该相通,相通的话各欧姆档应该都不准。先不管这些,
1、换新电池 ...

多谢郑老师!破案了,短路保险管后就好了,原来是保险管的问题!这个保险管电阻3欧左右,换上一个接近0欧的保险管就好了,可惜手里没有要求的0.5A的保险管,只能暂时先用3A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导!这个小问题困惑了好几天,一直想是哪里开路或短路或电阻大小不合适导致的,没想到就是保险管内阻过大的问题!这两天这四个电阻来回焊了好几遍,由于缺乏经验,其中三个焊盘被焊掉了,只好想办法焊在相连的焊盘上,或者焊在过孔上,导致很丑,本来那么整洁美观的贴片电路板,让我这个强迫症患者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