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串锂电池充电电路,大家用哪个最安全可靠?

楼主(2024-06-23):
想做个或成品三串锂电池充电器,哪种芯片方案最安全可靠?计划是平时并在上面,需要时接通220伏侧,充电电流0.5安~1安,充满自停。有何简单的方案?

楼主:
用三个独立隔离的单节充电电路分别接到每节电池上有何弊端?或牺牲充满电压而在充电电路与电池正极串入低压降二极管,以防止电池组对单节充电电路的损伤

网友:
有专的三串四串五串六串保护器,您想的这些都集成在一个硅片上了。
确定要用哪种锂电池,根据不同锂电的保护电压,选合适的保护器,外接几个MOSFET,,电流采样电阻,再加几个小电容电阻就行了。过冲过放均衡,这些都有专用的,型号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