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KHz 到 20MHZ 的收音機, 大約20元 帖3

楼主(2024-06-23):
這個玩的是先進而流行的收音機, 從零開始理解 SDR 收音機, 用10分鐘快速掌握 SDR 的精粹, 半小時開始搭棚收聽.
只要原來已經知道傳統收音機的本震和混頻概念, 大概看完已經學會了 SDR 的基礎.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 a t c h ? v = H C D i 5 q V 1 c m U
這不算連結, 發帖可參考

sdr

sdr

网友:
sdr  sa602+si5351就行
成本低一点用切换器代替混频芯片
难度也不是很高
但滤波方面要求高

网友:
单片机实现低配版全功能软件无线电,范围0.5-30 MHz,支持SSB、AM、FM和CW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楼主:
玩玩看 陽春板搭棚
聽得見 試驗了不同的模擬開關 手邊只有 HCF4051 可用

楼主:
AM756 收到聲

楼主:
開源的, 小小改動後, 產出了
燒寫劇本和固件

网友A:
中波,直接使用的ESP32产生的本振信号是吧?

网友B:
求开源地址有么,一直没搞懂这个原理,怎么分成了IQ,  方波切正弦波是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开源地址有么,一直没搞懂这个原理,怎么分成了IQ,  方波切正弦波是咋回事。

这个简单,给切换器输入90度的两个信号就行
输出的信号做低通滤波,就是 I Q 信号

我是搞不明白如何在 MCU 内做 FM AM 解调
他这个是依赖电脑通过 quisk 这个软件来解调的,虽然是python写的,但代码并不能移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给切换器输入90度的两个信号就行
输出的信号做低通滤波,就是 I Q 信号

是啊,比如切出来的IQ信号,频率肯变了,采样出来的数据变成音频的时候,怎么恢复?am解调我看有些是用开方运算:sqrt(i*i + 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比如切出来的IQ信号,频率肯变了,采样出来的数据变成音频的时候,怎么恢复?am解调我看有些是用开 ...

邀请 @LoveVirus 大佬来参与话题,他对这个有研究

本坛有个不好的地方,不能列出网友发的主题贴
@草音 能给开放一下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直接使用的ESP32产生的本振信号是吧?

MCU本震是最簡單的玩法.
實驗結果只是驗證了1MHz 以下, 二通道用CD4051之類的旋轉開關.
2MHz 到四通道, 可以用MC4066之類的.
3MHz以上還沒有掌握如何設定到四通道, 估計陽春板的要用 74HC74 之類的標準設計產生旋轉開關的控制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给切换器输入90度的两个信号就行
输出的信号做低通滤波,就是 I Q 信号

或許可以參考 STM 的 ARM Radio,  I2PHD 發布的全部 C 開源.
github 和 hackerio 或是 h t t p : / / www . i2phd . org / armradio / 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