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浪涌插排改进

楼主(2024-06-23):
应为美制的(120v之内吧),不敢直接用,查了一些资料,感觉不把握,坛里人才济济,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请教下,以前看到介绍可以把压敏电阻跨接在漏保火零线,即一边火线进端,一边零线出端,利用漏保来防 ...

   你说的这种方法不安全,因为压敏电阻没有接保险丝。  要么将压敏电阻跨接在漏保的火线、零线输出端还好点。漏保防不了过压,只是压敏电阻的作用。

网友:
国产插排要么死贵,要么质量不尽人意:外壳上印着:MADE IN CHINA

楼主:
扔了挺可惜,直接用怕烧毁而失去其原有功能

网友B:
拆开看看呗,未必是120V的。

我手里有一个外观一样的,但插口是国标,应该是的,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国标也是老的,就是多用途插孔,现在被废弃了的那个。
上面印着,LIGHTNNG SUPPRESSOR

不过插排我认为算消耗品,没必拿老插排当宝贝。新的也不错的。

楼主:
内部及铜排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呗,未必是120V的。

我手里有一个外观一样的,但插口是国标,应该是的,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国标 ...

这个插排改好了是可以作为电工工具的,装修时可以检验电工安插座零线火线是否接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插排改好了是可以作为电工工具的,装修时可以检验电工安插座零线火线是否接反!

检验零火接反,这个倒是好办,现在的插排有这个功能的不少,也有专门的检测方法。其实一只电笔也就可以了。

不过老货做工,用料还是挺好的。你确认下是120还是220。如果是120的话,部分原件需要更换的。

可能需要跑一下电路,然后看看原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呗,未必是120V的。

我手里有一个外观一样的,但插口是国标,应该是的,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国标 ...

其实就那块电路板和电源开关、复位开关有用,要是全用还得配美式插头,手里倒是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验零火接反,这个倒是好办,现在的插排有这个功能的不少,也有专门的检测方法。其实一只电笔也就可以 ...

120的无误了!

网友:
那要换的东西还不少。

保险丝,
还有那几个电阻,

防浪涌的那一排,要看原件参数。

网友C:
肯定用不了
防浪涌 防雷都是用TVR
220 250V左右才有效果
110 150V左右
元件完全不一样

楼主:
标识上有

网友A:
这个以前很火的,网上找下改装资料。压敏电阻肯定要改下的,其它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用不了
防浪涌 防雷都是用TVR
220 250V左右才有效果

是的,不能直接用,所以请坛里师傅们给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前很火的,网上找下改装资料。压敏电阻肯定要改下的,其它记不清了。

没错,资料找不到了!浪涌记得换成471好像,其他的都忘了,记得除了浪涌电阻,其他也还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国产插排要么死贵,要么质量不尽人意,合计能修旧利废符合当下大环境和本人愿景。主要是这个插排质量感觉能用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