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的开关电源可以串联使用吗?

楼主(2024-06-23):
因电压不合适,正好有几个同样的开关电源,能否5个到8个串联使用?

网友A:
你看看输出是浮地的,还是负极接外壳的。

网友:
不行,不用考虑,想电池还会反冲,开关电源会怎样

网友B:
我用5伏的大屏电源3块串联给12伏电瓶充电,感觉没问题,留些电流余量确保安全

网友C:
可以用,我维修时碰到特殊电压或需调压测试上下压的,用线性可调电源   开关电源  蓄电池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我维修时碰到特殊电压或需调压测试上下压的,用线性可调电源   开关电源  蓄电池混用

非灌水,只是我已经无法言语表达

网友:
工业上多只变频器串并联都可以用在高压大功率电机启动变速,同型号开关电源串并联完全可行的。

网友:
可以并联,确保是同型号同电压,每个电源最好再并上一个反向二极管,大电流的。
注意楼上坛友的提示,看看地线怎么接的,这个很重要。

网友:
隔离型开关电源不会有电量用光一说,且输出回路不同电池,不会出现反充,最大输出电流以最小的那个为准,所以理论上应该没问题,不过实践出真知,一切都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7楼正解,10kv变频器还是690v逆变器串联的呢

网友:
两个同样的开关电源串联使用我用过几年,浮地使用没问题。理论上几个同样的开关电源串联也没问题,就像多节电池串联使用。

网友:
如果浮地,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输出是浮地的,还是负极接外壳的。

没有外壳,是裸板,普通隔离型开关电源。

网友:
理论上不行,如果远低于额定电流使用,还是可以尝试

网友:
我认为没问题;

网友:
我昨天才用两个PS603电源,串成120V电源给开关电源板测试用,只是我把两台可调电源设置成一样的参数,60V0.2A,串成1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5伏的大屏电源3块串联给12伏电瓶充电,感觉没问题,留些电流余量确保安全

我要用6-10个串联,不知妥否。
电流倒是有足够余量,每个负载大约20%

网友D:
关键是看开关电源的地(负极)是否与市电地相连,如果相连就不能用,用了就烧。

楼主(2024-08-17):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看开关电源的地(负极)是否与市电地相连,如果相连就不能用,用了就烧。

感谢提醒。
开关电源已经买来了,还没空串联试用。

网友:
放心用,只要是浮地(0V和三脚插头的地不相连)可以随便串,并联要看拓扑,因为输出电压一致性的原因,并联时输出低的负载会比输出电压高的轻,而有些拓扑的开关电源不允许轻载或者轻载时性能会劣化,这种并联要做好均流措施,放在有个体输出电压过低而轻载。

网友:
应该可以串联 像电池都可以串起来用 毕竟全世界用的电流本质都是同一种电子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