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70cb 用ADC和SPI出现问题。

楼主(2024-06-23):
原来是用G030做的内阻仪调试时嫌屏小速度慢换了070来做adc2M spi32M比030都快
可实际做出来ADC慢了几十倍原来可以秒刷的现在ADC采集就需要几十秒,样本长度256大约需要20多秒1024就相应的需要100秒。
spi也是超过20M就不显示。实在是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070和030实际上应该是同一颗芯片。区别只是内存和闪存的大小不一样,除此之外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ADC的问题你再找找,大概率是设置上出错了。
至于SPI的问题,排除设置问题的话你得看看你用的屏幕的驱动芯片最大支持的速度是多少,一般的SPI屏幕不需要那么高的带宽,也就不一定支持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B:
屏的SPI速度,只有在读写屏的显存, 2C/2E命令,可以大幅超频,其它命令超多了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SPI速度,只有在读写屏的显存, 2C/2E命令,可以大幅超频,其它命令超多了会出问题

20M与超频没关系,是不是spi 可能没问题而是其他引脚rs,c/d,cs的引脚翻转有问题?毕竟是软件翻转的,cpu又比spi快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0和030实际上应该是同一颗芯片。区别只是内存和闪存的大小不一样,除此之外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ADC的问 ...

st7789,st7735写屏应该可以62M.我先吧它当030用直接刷030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M与超频没关系,是不是spi 可能没问题而是其他引脚rs,c/d,cs的引脚翻转有问题?毕竟是软件翻转的,cpu ...

SPI屏的接口时序都一样,G030能用的lcd驱动,用到G070也能用,除非GPIO你没初始化好

我上次买的3.5寸屏,直接用原先2.4寸的驱动,直接能用(除了屏幕分辨率部分修改), 两个屏分辨率不同,一个主控ILI, 另一个ST, 驱动也通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st7789,st7735写屏应该可以62M.我先吧它当030用直接刷030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提示错误刷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屏的接口时序都一样,G030能用的lcd驱动,用到G070也能用,除非GPIO你没初始化好

我上次买的3.5 ...

lcd驱动f103,f030,f070,g030,g070无需改动 只要不高于20M,他是都可以显示的

楼主:
看到g431能80M刷屏,考虑用g431了,内阻仪+5M双通道简易示波器可能更吸引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错误刷不进 。

你在原来030的代码上修改成070试试,其他部分不要动。
话说你需要多高的刷新率啊,也不差这么一点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原来030的代码上修改成070试试,其他部分不要动。
话说你需要多高的刷新率啊,也不差这么一点速度吧 ...

也不高56/2=28
而现在只能56/4=14MHz,内存不多只有32*32的图像缓存,刷图形很慢,如果只是内阻仪显示ESR值2M都不是问题。只是人心无厌足既然手册能32MHz为何28MHz不能26...22都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高56/2=28
而现在只能56/4=14MHz,内存不多只有32*32的图像缓存,刷图形很慢,如果只是内阻仪显示ESR ...

如果只是刷图形慢的话可能不是SPI接口传输速率的问题,如果是动态图形,比如圆、斜线、正弦波、虚线等,那么大概率是CPU计算速度的问题。030/070系列没有FPU的,复杂公式的运算速度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刷图形慢的话可能不是SPI接口传输速率的问题,如果是动态图形,比如圆、斜线、正弦波、虚线等, ...

stm的m0刷屏最大的问题是内存太少而不是运算或者接口速度,无法开双屏、半屏甚至双行都力不从心.

楼主:
我发贴最大期望是有大神说用g070的api是可以刷32M屏的了,或者adc没有问题,这个慢几十倍的问题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影响asc速度的只有adc的时钟和预分频采样周期这些了开的规则采样,开始就等dma结束啥都没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贴最大期望是有大神说用g070的api是可以刷32M屏的了,或者adc没有问题,这个慢几十倍的问题实在是摸不 ...

g070 SPI口支持32M速率肯定没问题,手册上写的很清楚,但SPI是否配置对,以及对LCD的设置是否正确,要靠你自己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