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机有没有高频放大

楼主(2024-06-23):
楼主爱捡破烂,5元又捡了个收音机才开始玩。是cxa1691芯片,感觉中波和短波也很好。有一个s9018三极管是不是加的高频放大。如果是就捡到宝了。大家给鉴定下。

网友A:
这种高频放大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收音机加不调整高放意义不大,加调整高放的都是用空连的高级鸡,此机不可能有调整高放。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调频预中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这个s9018会出现啥情况,明天把这个管子去掉。

拆除管子调频会没有声音。

楼主:
集成电路是不是正宗的索尼原装正品

楼主:
看看是不是原装正品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频放大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是有高频放大,不知道是调频放大还是中波和短波放大,我就喜欢听中波和短波,收的节目越远,越有惊喜感。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没必要纠结有没有高频放大,实际接收好就行了。
你希望有高频放大是因为你觉得有高频放大接收会更好。那么只要接收好,你管他有没有高频放大干嘛?机器都已经在你手里了,直接试一下接受能力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没必要纠结有没有高频放大,实际接收好就行了。
你希望有高频放大是因为你觉得有高频放大接收会 ...

总感觉有高频放大比没有高频放大的接收远方的广播要遥遥领先。厂家是经过对比才加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想找个这收音机图纸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没必要纠结有没有高频放大,实际接收好就行了。
你希望有高频放大是因为你觉得有高频放大接收会 ...

技术交流平台,交流技术问题是有意义的。

网友:
9018三极管做高放不是德生的风格,据我了解珠江收音机有个别型号有9018高放,德生收音机使用9018三极管做高放的机子到底有没有不太清楚,我拆过不少德生,印象中貌似没有。

网友:
看这个灵敏度不像是有高放。

楼主:
那个s9018我跟了下电路,b极电路通过磁片电容到了个中频里边了。估计是不是外接中频放大了下。就是感觉短波节目很多,声音没有破音。

网友E:
会不会有假的9018?还有9018与S9018以及SS9018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调频预中放管

拆了这个s9018会出现啥情况,明天把这个管子去掉。

网友:
如果有高放的话可变电容是五联的

网友:
以前的很多地摊机都带调频高频预放大,也常用9018,但是实际接收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有高频放大比没有高频放大的接收远方的广播要遥遥领先。厂家是经过对比才加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想 ...

不一定的。如果仅仅是放大的话在放大信号的同时也会把干扰一起放大,所以大多数时候简单的放大并没有效果,甚至反而不如没有放大的时候效果好。
如果只是简单的放大的话很多人都会加,但是抗干扰等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平台,交流技术问题是有意义的。

没说技术交流没意义。他的目的只是要信号好。而且看得出来他不懂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有假的9018?还有9018与S9018以及SS9018有什么区别》

假的9018肯定有,商家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的出来。虽然9018便宜的掉渣,但是挡不住还有更便宜的三极管。
9018是所有9018三极管的统称或者说简称。至于说S9018/SS9018有什么区别那只有厂家才知道了。9018这个型号的三极管鬼知道有多少厂家在生产,每个厂家的产品都有一些差异,有些厂家还有好几个子型号。所以区别只能确定厂家和具体子型号之后查datasheet来比较

网友:
地摊机的做工和用料。

网友:
有高频放大的收音机灵敏度就是高,这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F(2025-03-11):
不是说90XX系列的管子就9011才最好吗?可是也有说9011有假的。不知怎么个假法。小时候有人用大号电池的铜头,塞些石膏什么的,插三根铜丝就有了3AG高频管

网友:
  珠江台式老人收音机就有用到9018三极管,在88-108MHz带通滤波器与集成电路FM RF IN引脚之间用9018三极管做的一级高放。

网友:
具体看接收情况,以实际听感为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90XX系列的管子就9011才最好吗?可是也有说9011有假的。不知怎么个假法。小时候有人用大号电池的铜头 ...

9018和9011的电流较小,VBE偏大,假的9011是用9014的管芯,VBE电压偏小倍数偏大。(手中有几只正品9011G对比测的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9018和9011的电流较小,VBE偏大,假的9011是用9014的管芯,VBE电压偏小倍数偏大。(手中有几只正品9011G ...

谢谢。把手头的9011、9014、9018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11和18的压降均为0.78v,14为0.69v。以前不注意,二者区别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把手头的9011、9014、9018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11和18的压降均为0.78v,14为0.69v。以前不注 ...

是吧,大功率的管子EB结压降还低,因为芯片大,比如TIP41. 42。

网友:
感觉就是一般的普通收音机,那个1691也是也普遍使用的集成块。

网友:
这是高放,放大FM 和 短波的前端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