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示波表调试收音机挺好用的!

楼主(2024-06-23):
今天终于用数字示波表和网分调好了调频收音机S曲线,声音接近完美,话说数字示波器比模拟的好用太多了,尤其是测低频电路的时候,没有闪,还能自动测出频率,周期,电压,现在都不想在用模拟示波器了!

网友:
个人感觉各有千秋

网友A:
关注过这个牌子的示波表,看功能列表里有信号发生器,但没看到最高频率,如果可以达到108M以上,那修收音机应该更方便了

网友:
与时俱进,没错的。毕竟是超前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功能表有信号发生器,但没看到最高频率,如果可以达到108M以上,那修收音机应该更方便了

能跑到108M的波形的示波器可不便宜,要300M或者500M的带宽。

其实调FM的时候,大部分看的是中频,10.7M,这个要求就简单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跑到108M的波形的示波器可不便宜,要300M或者500M的带宽。

其实调FM的时候,大部分看的是中频,10.7 ...

不是示波器带宽,我说的是这个示波表内置的信号发生器的最高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示波器带宽,我说的是这个示波表内置的信号发生器的最高频率

哦,这个啊。貌似对手持表来说108M,可能也而有点难度吧,还要加调制,可能难度更大。不了解。

这个可能还是专用的RF信号发生器好用。可以调整很多调制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啊。貌似对手持表来说108M,可能也而有点难度吧,还要加调制,可能难度更大。不了解。

这表好像方波发生上限500K,而且噪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好像方波发生上限500K,而且噪声很大

哦,我对这种手持式的仪表 没有经验。。
不过我感觉产生方波要比正弦波困难的多,因为方波是寄次谐波合成的,这要产生谐波,还要把偶次的去掉,怕是挺考验设备的。

我仅仅测试过 NanoVNA哪类的小手持设备,他产生的波形就不太好。所以后续我也就没再继续把玩。

网友D:
没有网分,数字示波表有用武之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过这个牌子的示波表,看功能列表里有信号发生器,但没看到最高频率,如果可以达到108M以上,那修收音机 ...

示波器很难实现那么高的频率,网分可以到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网分,数字示波表有用武之地吗?

能用的地方多了,测频率,测电压,比万用表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过这个牌子的示波表,看功能列表里有信号发生器,但没看到最高频率,如果可以达到108M以上,那修收音机 ...

射频测量推荐频谱仪,示波器不适合干这个,价格不到3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注过这个牌子的示波表,看功能列表里有信号发生器,但没看到最高频率,如果可以达到108M以上,那修收音机 ...

能产生100MHz以上信号,且频率、幅度、占空比等参数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并不便宜!

网友:
示波器想用好它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产生100MHz以上信号,且频率、幅度、占空比等参数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并不便宜!

tinySA频谱仪差不多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不到300,自带的信号发生器,能实现100K—900M,可以扫频输出,可调制输出AM,NFM,WFM,幅度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产生100MHz以上信号,且频率、幅度、占空比等参数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并不便宜!

是的,看网上卖的二手的百兆赫兹的信号发生器也要一二百,这个示波表有这个功能,但又没见到参数,所以,就问问
修调频收音机也可以买个数字合成的调频发射器,可以覆盖调频全波段的,还是立体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很难实现那么高的频率,网分可以到G频率

查了一下各厂商带宽最高的示波器:

国外厂商 是德 110G,泰克 70G,力科 65G,罗德 16G,PicoScope 3G,岩崎 1G,横河 500M

国内厂商 普源 13G,优利德 2.5G,鼎阳 1G

几百兆的示波器现在根本不算事儿 ......

补充内容 (2024-6-30 02:50):
鼎阳 1G 是错的,鼎阳有 12bit 2GHz 的高级货!

补充内容 (2024-6-30 02:54):
对不起俺又错了,鼎阳居然有 12bit 8GHz 的产品,真心牛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