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时钟电路点不亮数码管求助

楼主(2024-06-24):
如题,按网上图纸搭了个c51单片机时钟电路,刚开始用较小尺寸四位共阳数码管试验一切ok,程序也通过了。电路正常工作,于是画了个板,在JLC打版,回来安装写程序,结果不能正常工作,唯一区别就是数码管换成大尺寸的。经过检查,电路程序都无误。怀疑51驱动不了数码管,我怎么判断才能确定,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你技术水平很差,估计问题不少,别以为程序自认为对就不贴出来。
你既然要大家来帮你解决问题,就要拿出诚意来,公开你的程序,电路板,还有电源,全部公开。电源问题也会导致,程序有的不稳定也会导致

网友A:
大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先搞明白,把型号报上来

网友B:
1寸以上(包含1寸)的数码管,有一部份是2~3个LED串联,5V是驱动不了的。小数点是单个,可以用万能表测一下。

楼主:
电路图附上,请指点

楼主:
图纸附上,请指点

网友C:
新的大数码管,共阴共阳与之前一致不? 发光啥色?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亮下数码管压降多少?S51供电电压?

楼主:
原LED与现LED比较,左边为现在的,红色数码管。右边为试验时的,黄色数码管。都是共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寸以上(包含1寸)的数码管,有一部份是2~3个LED串联,5V是驱动不了的。小数点是单个,可以用万能表测一下 ...

单独3V电池可以点亮,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大数码管,共阴共阳与之前一致不? 发光啥色?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亮下数码管压降多少?S51供电电压?

供电5V,其他已经在上面描述了

楼主:
我是3v电池单独去点亮一位段码并串入电流表,小数码管只有10mA左右电池而大的有90mA左右,都是在没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3v电池单独去点亮一位段码并串入电流表,小数码管只有10mA左右电池而大的有90mA左右,都是在没加限流电 ...

你那个电路图,位驱动串的限流电阻可是1k欧,自己算算换电阻试试,电流太大的话MCU管脚段驱动能力也得考虑。

网友D:
4楼完全正确。先测量数码管的单段驱动电压(单段的最低V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路图,位驱动串的限流电阻可是1k欧,自己算算换电阻试试,电流太大的话MCU管脚段驱动能力也得 ...

这个电阻我改小过,最小到300欧,还是不行。现在主要考虑MCU段驱动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寸以上(包含1寸)的数码管,有一部份是2~3个LED串联,5V是驱动不了的。小数点是单个,可以用万能表测一下 ...

2种数码管都是一寸以下的

网友E:
先写一个简单的显示程序,例如只点亮一个LED,看看结果,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完全正确。先测量数码管的单段驱动电压(单段的最低Vf)

电压用3v都能点亮的,2种LED数码管都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写一个简单的显示程序,例如只点亮一个LED,看看结果,测试测试。

小一点尺寸那个数码管可以点亮,大一点那个点不亮

楼主:
怀疑是MCU段驱动电流不够,能否改成专门段驱动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一点尺寸那个数码管可以点亮,大一点那个点不亮

有没有用表测试端口的电压电流情况??

网友D:
首先,数码管不应该用恒压点亮。这种状态下If容易失控,90mA电流足够把一些数码管烧掉了。

另外,你应该测量一下S51的P0口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实际电压多少。采用共阳数码管的话,P0口是低电平有效,没必要加上拉排阻。还有,要实际测试一下位驱动端在位选通有效的时候,实际输出电压是多少,也就是实测被选通位和选通段的实际压降。

网友F:
把大的数码管拆下去,把小数码管用飞线飞上去,如果小数码管能亮,再接着找问题。

网友G:
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R8-11都是1K,电阻太大,每段5mA电流是需要的。所以阻值要减少。此外,一个数码管公用一个电阻,会导致多段数码亮起来的时候,亮度不均匀,因为每段LED压降略微有差别。
正确的处理办法是CPU出来每段都串一个电阻。
P0口作为输出端了,10K上拉就没有意义了。可以取消
C3的+接到VS上去,这个是退耦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供电5V,其他已经在上面描述了

壇友已經多人指出了,先把共陰還是共陽搞清楚。我看您的情況,多半是陰差陽錯了。

网友:
有个数码管插反了

网友I:
从你安装的实物图上看,原小数码管的后两位(应是两管整体)倒置,是想利用小数点作秒显,相关的笔画要作调整,小数码管显示正常,这说明原来的安装不存在问题。但后来改成大数码管(0.8英寸,双小数点),单管的则可能要出问题了,一是原小管是一位小数点,有两脚同为阳,现在大管为二个小数点,只能有一个脚为阳,你分清楚了没?二是大管的第三位倒装,第四位即最后一位你是正装的,所以安装笔画的调整与原小管电路有所不同,以上问题不知你在打板过程中是否考虑过?仅供参考

网友J:
R8~R11四个电阻去掉。

给你一个我做的参考:
我的可以驱动 0.8寸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壇友已經多人指出了,先把共陰還是共陽搞清楚。我看您的情況,多半是陰差陽錯了。

都是共阳极,前面已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安装的实物图上看,原小数码管的后两位(应是两管整体)倒置,是想利用小数点作秒显,相关的笔画要作调 ...

你所说问题都有考虑,不是这些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R8-11都是1K,电阻太大,每段5mA电流是需要的。所以阻值要减少。此外,一个数码管公用 ...

这个实际安装时电阻都减小过,最小到150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先搞明白,把型号报上来

共阳,SM410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大的数码管拆下去,把小数码管用飞线飞上去,如果小数码管能亮,再接着找问题。

这个我试过,小数码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数码管不应该用恒压点亮。这种状态下If容易失控,90mA电流足够把一些数码管烧掉了。

另外,你应该 ...

您说的有道理,我按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R8~R11四个电阻去掉。

给你一个我做的参考:

看过您的一些贴子,后面按您这个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R8~R11四个电阻去掉。

给你一个我做的参考:

主要是手上只有共阳极数码管且特别多,所以就没用共阴极电路

网友G:
是不是屏幕都是黑的?你的晶振工作了没?
单片机首先要能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屏幕都是黑的?你的晶振工作了没?
单片机首先要能运行起来

不是,是数码管全部显示比正常亮度低的8字,有时又会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数码管全部显示比正常亮度低的8字,有时又会闪烁。

电源容量够不?

网友K:
1,把位驱动的电阻R8、R9、R10、R11去掉,直接短接。
2,把段驱动限流那个排阻去掉。数码管段输入经限流电阻直接到单片机P0各个端口。这种有公共端的排阻在这里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把位驱动的电阻R8、R9、R10、R11去掉,直接短接。
2,把段驱动限流那个排阻去掉。数码管段输入经限流电 ...

谢谢了,按您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把位驱动的电阻R8、R9、R10、R11去掉,直接短接。
2,把段驱动限流那个排阻去掉。数码管段输入经限流电 ...

段输入限流电阻选多大为宜?1K或以下?

网友L:
我分析一下
你使用的是共阳数码管。P2.0--P2.4只有低电平的时候才给数码管供电。要让数码管点亮,PO端口也必须是低电平才可以点亮数码管。
数码管要点亮 需要合适的电流。5V供电,数码管正常电流8毫安估算,三极管导通压降0.7V 剩余 4.3V ,数码管压降3V估算。剩余1.3V.限流电阻1.3/8=180欧左右。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只是亮度变化。

如果你管脚没有接错(我遇到过,段码和 位码管脚接错)
最简单的测试就是
void main()
{
P2^0 = 0;
P0 = 0x01;
while(1)
{}
}
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量P2.0应该为0V .对用的三极管Q4导通。Q4的C极应该接近5V.。经过电阻R11后,电压3V左右。
然后测量P00端口  a段 。电压应该是0V  .
这样一步一步检测。很快得出结论。
我经验是你的数码管断码和位码接错了。

另外你P0 端口主要使用的是灌电流。排阻可以不用。使用排阻反而加大端口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段输入限流电阻选多大为宜?1K或以下?

段电阻=(电源电压-数码管电压)÷段电流
电流一般按10mA计算。如果觉得不够亮可以减少一点电阻,反之加大阻值。还可以在程序里按时间段设置占空比来控制亮度。
电压单位为:伏特
电流单位为:毫安
求出的电阻单位为KΩ
数码管电压测试方法:给某段一个电流(比如10mA)然后测数码管两端的电压。
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是每段的瞬时电流,这个电路是动态扫描显示。因此每段的平均电流就是上面所说的段电流/总位数(此电路为4位)

网友:
这样改动后每段的电流都是固定不变的。
原电路的R8~R11是位限流电阻,就是每位不管显示多少段。这位的总电流是不变的。
例如原图的R8~R11为1KΩ电阻,设内部发光管的Vp为2.2V。则位电流(5-2.2)/1=2.5mA.
如果该位显示"1"也就是两段,则每段电流为2.5/2=1.25mA(动态扫描下的平均电流为1.25/8=0.15625mA)。
如果要显示一个”8“也就是七段,这时每段的电流为2.5/7=0.357mA。(动态扫描的平均电流为0.0446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分析一下
你使用的是共阳数码管。P2.0--P2.4只有低电平的时候才给数码管供电。要让数码管点亮,PO端口 ...

谢谢您的指点,刚按楼上的试了,去掉P0口上拉排阻,串入430欧电阻,还是一样。再按您说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