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瞬态二极管,求科普

楼主(2024-06-24):
1、如何识别单双向。我总结了下,不知道对不对:
同样的丝印(如AX、AH、BDX、GDX),可能是双向的、也可能是单向的?
从外观看,貌似一端有道道的是单向的?
从型号看,以CA结尾的是双向的(SMBJ10CA),无C则是单向的(如SMCJ10A)?
2、如何通过测量,来判断极性、大致好坏、或大致参数等。

网友:
单向的0.7V应该就足够检测,万用表可以测
双向的话,测不测没有意义,判断好坏,也得高压了来测

网友A:
一台调压器一只电流表一只毫伏表 一些限流电阻 即可知道二极管基本特性 估计导通特性比较硬。
用数字表比较安全。

网友B:
数字表有二极管电压档
正向导通,有个电压值
反向L...

网友:
“从型号看,以CA结尾的是双向的(SMBJ10CA),无C则是单向的(如SMCJ10A)”

这句话完全正确。

具体参数应查阅datasheet。

SMBJ5.0(C)A-SMBJ140(C)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有二极管电压档
正向导通,有个电压值
反向L...

用这个方法测过上图的3、4,UT61E+没反应

楼主:
以上4只管子我用指针表测过,无论哪只正测反测都没有区别——无论用1.5V、3V还是15V档,要么都偏转差不多的角度,要么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调压器一只电流表一只毫伏表 一些限流电阻 即可知道二极管基本特性 估计导通特性比较硬。
用数字表比 ...

看来,只能搭电路测了

网友C:
TVS没什么好测试的,坏了直接换,非得测,加10mA直流测试,一般测试电压比标称电压高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没什么好测试的,坏了直接换,非得测,加10mA直流测试,一般测试电压比标称电压高4-5V.

多谢指教,因为接触的少,比较好奇

网友D:
现在TVS的厂家比较多,刻在TVS管上的标记也越来越多,不过以我用过的一些来看,没有正负极标志的都是双向的,有正负极标志的,大多是单相的。不过我也遇到几次过有负极标志仍是双向的TVS管。
自己也测过,基本是定性测量。用电压电流可调的电源做限流,直接接二极管上,慢慢升压,看电压多少是电流陡增,其实就是9楼坛友的方法。
这东西好的是真好用,过压钳位,自身被烧坏了直接短路。好几次因为贴片厂工艺问题导致电路板电源部分故障,几个过压的直接把5V的TVS弄短路了,FPGA的命保住了。以前用电端放TVS我就是跟别人学走个过场。那次之后,我是真的每次都认真的放TVS了

网友E:
瞬态二极管的用途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态二极管的用途是什么呢?

全称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MF47T板子上缩写为 “TVP”,我查了资料就是TVS,不常用。以下抄自百度:
TVS是一种具有稳压特性和负阻特性的过压保护器件,类似于压敏电阻器,
它应用于各种交流及直流电源电路中,用来抑制瞬间过电压,当被保护电路瞬间出现浪涌脉冲电压时,TVS能迅速齐纳击穿,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对浪涌电压进行分流和箝位,从而保护电路中各元件不被瞬间浪涌脉冲电压损坏。
多重保护的万用表,很多都用了1只甚至多只TVS。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称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MF47T板子上缩写为 “TVP”, ...

我注意到在指针表里,TVS一般跟保险管配合使用,它钳位时产生的大电流会将保险丝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态二极管的用途是什么呢?

比如47L,有5处保护,用了2只T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TVS的厂家比较多,刻在TVS管上的标记也越来越多,不过以我用过的一些来看,没有正负极标志的都是双向的 ...

对,一般定性就够了。
我的初衷是分析电路,有不熟悉的元件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得各种实验、亲眼“看见”心里才踏实
这不买了些混装的TVS,有空鼓捣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一般定性就够了。
我的初衷是分析电路,有不熟悉的元件就总觉得不得劲儿,得各种实验、亲眼“看见” ...

我用的TVS也是一盒混的,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时间长就是一盒混装的了,用的时候大概测一下,反正也是样机测试

网友F:
TVS是个好东西,反应速度很块。单向还是双向,确实看有没有线,或者CA(双向)就可以了。至于电压,一种查资料,上面有标记。要么自己搭电路测量了。

网友G:
我也一直想求关于TVS的科普。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不一致。
有的资料说TVS类似于稳压管串个动态电阻,虽然特性很陡峭,但是曲线的任意地方,阻抗还是正的(虽然击穿后阻抗会很低)。
有的资料说TVS是有负阻区的,就好像气体放电管一样,击穿了后端电压会下降到一个很低的值。
如果是后者,那就好玩了,可以利用这个负阻做很多好玩的东西,例如脉冲发生器,张弛/阻塞振荡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一直想求关于TVS的科普。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不一致。
有的资料说TVS类似于稳压管串个动态电阻,虽然特 ...

哈哈,我正试图通过比较TVS和稳压管的V-I曲线,来理解前者。
看到您说“负阻”,回头又看了下,貌似没发现这个特征,
但一般V-I都是模型化的,体现不出细节,
不知道那个资料提到的负阻在哪个区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是个好东西,反应速度很块。单向还是双向,确实看有没有线,或者CA(双向)就可以了。至于电压,一种查资 ...

记得有个万用表的视频,怼在220V上随意换档都不烧表,貌似就用了TVS?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正试图通过比较TVS和稳压管的V-I曲线,来理解前者。
看到您说“负阻”,回头又看了下,貌似没发 ...

https://blog.semtech.com/tvs-its-just-a-diode-right-part-two
例如这里的 原理图4,5 和 曲线图6。
不过,看起来有负阻的TVS,是以TVS+BJT来构造的。如果是这样,就不稀奇了。
不像气体放电管,一个简单的充气管,不需额外的元件,就有负阻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log.semtech.com/tvs-its-just-a-diode-right-part-two
例如这里的 原理图4,5 和 曲线图6。
...

有意思的组合,真会玩儿

楼主:
弄明白了,串限流电阻、调整施加的电压,可以看到TVS的钳位效果。
1、TVS本质上跟稳压管一样,主要区别是工作区域不同。
2、对于单向管,VBR大的,正向压降也大。
3、有资料说TVS可以当稳压管用,我觉得不妥,因为它的精度并不高,比如10V的管子实际是11V左右、接近12V的样子,浮动的范围也比较大。
(之前诡异的测量结果,是表头两端反向并联的2只二极管影响的 ,疏忽了)

网友:
双向的封装上没有极性标志,俺还没见过例外的

楼主:
竟然把它忘了 ,结果与搭电路测的完全一样(下图是测量直插单向12V TVS)。